请教大侠们为什么我的LPC1768用ISP 下截不了程序

楼主(2011-06-21):
软件配置和原理图

楼主:
一直用JTAG  现在用ISP下载就是不行.不知道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板上有没有用外部看门狗? 先ISP-->Read Device Signature 看看能不能读出来器件ID.
如果读不出来器件没进入ISP模式,控制下RTS.

网友:
1.检查通信是否正常
2.降低波特率试试

我的板子随时都可以串口ISP。用的软件是FLASH MAGIC。所以应该是板子硬件的问题

楼主:
我试了三块LPC1768  都不行 串口用在别的上面都可以啊.不明白

楼主:
板子会停一下,就是进不了ISP 模式

楼主:
用JTAG或SW 下载后,就出现这个警告信息,片子有问题,还是J-Link有问题,还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2012-04-11):
问题解决了吗?能否告知一下!

网友:
其实没必要用ISP下载,预留仿真器下载接口就行了,使用SWD接口,信号线也很少。如果使用TKScope仿真器,还可直接在烧写的过程中加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JTAG或SW 下载后,就出现这个警告信息,片子有问题,还是J-Link有问题,还是设置有问题 ...

你好,遇到和你一样的这一个问题,请问是否已经解决了没?

网友:
1、三极管没有上拉?
2、串口线是自己做的么?会不会串口线没有DTR,RTS?

网友(2012-11-18):
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现在没有解决,直接用板子上自带的仿真器直接下载。

网友:
首先,你的RESET信号后面有上拉么?其次还需要确认下设置:flash magic->advanced options->use DTR…,keep ...

网友(2014-06-24):
这么久了,LZ的问题应该解决了吧?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串口的dtr脚连上MCU的ISP模式脚了吗?

网友(2020-01-03):
图中RS232是接口硬标号,与ISP接口,都是串行通信,两者概念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