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轴反桨,不知是否比四轴牛X

楼主(2011-06-21):
共轴反桨,不知是否比四轴牛X。不知稳定性和抗风能力是否可行。。
大家给点意见。。。。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A0NDYwNjky.html

网友:
看着挺稳定的,但不知灵活性怎么样?

网友:
抗风是肯定不行的,但就室内低速飞行而言不比四轴差到哪里,而且还挺优雅的。我看本质上就是四通双桨机套个泡沫壳,不用飞控板,有刷电机成本低廉,号称UFO新品标价近千元。由于泡沫壳分量增加,留空时间只有6分钟,淘宝有售。就录像中的表现来看估计碰到障碍物不会下掉,因此或许还能挤进稍大于宽度的门缝,这一点除了宾夕的四轴以外,坛中的哥儿们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有点讽刺的意味。让我们记住简单形式的改变或许能带来新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