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us里面使用74ls138怎么都不对,这该咋弄呢??完全没有译码器的效果呀。。。怎么办

楼主(2011-06-21):
在proteus里面使用74ls138怎么都不对,这该咋弄呢??完全没有译码器的效果呀。。。怎么办???莫非在里面使用芯片会有特殊的要求吗??帮我一下哟。。。

就是这么接的,无论怎么扮开关,二极管都这么亮,没变化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png)

网友:
天知道你咋用的。。。

网友:
A是0还是1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0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是0呀,

不是 ,是灰色的,a接地看看

网友:
ABC都对地接下拉电阻。。

网友:
输入侧A、B、C接上拉电阻(4.7K至10K都行),开关这边公共负极。
我通常是这么用的,楼主改过来试试。

网友:
按照5楼的方法也可以的,直接下拉。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没看到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