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振荡器,仿真可以,但是实际的电路却不能起振

楼主(2011-06-21):
上图就是我仿真时候的波形,输出正常,但是将这个电路用万用板搭建起来之后却不能起振,不知道为什么,那位大侠帮我看看呀!
实际的电路中将2N2222A更换成了9014。。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个振荡器应该这样:首先是一个标准的放大器,选频网络,正反馈的相位条件,你看看那个基本的放大器的发射极电阻是10K,一点电压放大倍数都没有啊,满足不了起振条件,所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1喽说的有道理,貌似确实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