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能否实现Quadrotor的自主悬停?(不用遥控器)

楼主(2011-06-21):
有哪位达人做过类似的实验?

网友:
你想说什么?你要用什么传感器?
PID是算法

楼主:
传感器用:Gyro陀螺仪和加速度计,
电机和驱动板都已经有了
然后用PWM来调速电机。

能否用PID实现自主悬停,谢谢楼上

网友:
不能,会飘,自主保持平衡是可以的。论坛里四轴很多都是PI控制的,连D都不一定有。
想要自主悬停,需要绝对参考系,比如MIT的是用红外摄像机定位,或者GPS,还有其他的,AD用的是光流,室内的话你也可以用超声波试一下

楼主:
您指的“自主保持平衡”是什么?

如果我有个高度压力传感器,测量高度,不能让quadrotor自主悬停么?

网友:
不用“您”吧...你也可以看出我只是个大学生...很不自在...大家一起讨论嘛,别把人与人的距离拉太远了
积分是有误差的,而且气流运动,总会让四轴有倾斜,然后就开始平移了,如果只靠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是探测不出来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最多只能保证四轴水平,而不能抑制四轴在那个水平面上漂移。

楼主:
呵呵,好吧。

我现在是在调PID,想通过实现自主悬停,过程中quadrotor总是忽高忽低,调整不稳定,也没这方面经验,
现在是PID调的有些郁闷啊
请问有什么建议么,

网友:
要想定高,先要让你的机器知道它现在是在什么高度,算法只是让它更快,更好的到达你设定的高度。

网友:
目前跟楼主做的基本一样,我用的超声波测高,现在悬停还不够稳定还在调试中。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只不过没有位置反馈漂移是在所难免的。不过只要姿态控制的足够好不会很严重。

网友:
关键看你使用PID控制方法对哪些被控量进行控制。平衡的话至少三个环,也就是三个角度,至于水平方向上的位移光靠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捷联估计很难,还需要使用其他方式获取姿态和环境信息并且一一对其进行控制,常规PID不是不可以,只是不够智能,可以使用稍微复杂一些的。上面几层楼提到的高度计,超声波,摄像头,加速度计,陀螺仪都是为飞行器提供姿态和环境信息的传感器,跟使用什么样的控制方法互不冲突。我理解自主悬停无非就是首先达到飞行器抵抗重力稳定飞行,然后抵抗各个方向上的扰动——高度方向上的、纵向和横向的——换句话说就是侧风,气压变化等等。国内论文对扰动的讨论少,建议楼之看看国外的论文。当然,这些都是建立在捷联姿态信息精确并且足够快的基础上,物理模型也很重要,至于执行器需不需要很牛X,那要看扰动的剧烈程度,否则,没啥太大影响。

呵呵,小弟自己的一点想法,若各位大侠路过发现我搞笑了,还望指出,我很愿意接受指教,在此谢过!

网友(2012-06-16):
可以!
就我现在的经验看,传感器需要这么几个东西,陀螺仪,加速度计,声呐(测高度的)。对于完全的自控来说,气压计的精度太低。
如果做自控:姿态解算,姿态角解算出的精度必须要在2°上下,高度计精度应该在1分米级别。精度非常重要,会直接影响系统的稳定性。
我现在用的精度是1°,高度计1分米。
姿态解算频率大约400hz。
控制频率我现在是65hz,这个频率非常重要,一点不亚于PID的参数,也会直接影响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
悬停求助啊,现在稳定在一个高度,总是朝某个方向漂移啊!传感器是加速度计,陀螺仪,超声波

网友(2014-03-14):
MS5611的测量精度很高,再刷入Multiwii 2.2固件,定高精度很高。不要用b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