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多任务中如何实现MCU睡眠以节省能量?

楼主(2011-06-21):
请教版主,多任务中如何实现MCU睡眠以节省能量?

最近在做一些电池供电的项目,在使用多任务时却不知如何让MCU休眠?
网上也有一些常用的方法,比如:
在OS的Idle任务中让MCU休眠,也就是说MCU休眠到下一个时钟节拍的
时间,而我的时钟节拍的间隔也就几个毫秒,而MCU从休眠到唤醒估计也
在毫秒级别,这样显然不合适。但是时钟节拍又不能太长这样会影响实时性,
而程序时钟节拍也不能停,如果停止可能有系统永远也醒不来了。

因此我想一个方法,各位看看行不行?
在Idle任务中得到最少需要唤醒任务的时间(这个时间就是每个任务挂起的最小
超时时间比如OSTimeDly服务,OSSemPend等设置的超时间),记录此时需要
的时钟节拍数,然后让TICK延时这个时间,等到时间到,在ISR中根据前面记录的
时钟数,来进行多次OS的时钟节拍函数的调用。

以上是我个人一的些想法,各位看看能否实现!
不知各位没有更好的方法,说来大家学习学习!!

楼主:
当然,这里还要注意,如果在时钟节拍的时间未到之前,有了其它
的中断产生,使用系统唤醒,这时要注意在中断程序的入口需判断
当前的时钟节拍已过了多少时间,也即已过了几个时钟节拍,以确定
调用几次时钟节拍函数。这样做就显得比较麻烦了,还是希望能有其它更好的
方法出现!!!

网友:
基本就是这个思想

另外最好能够找一个32768的定时器做参考时钟,进睡眠前,取当前系统最小定时器,然后设置到那个时刻才醒来。

当醒来时,读取32k计数器以做系统tick补偿,然后再行处理唤醒中断。

楼主:
自己再顶顶!希望还有其它方法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