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达人们 十字滑台能用在普通铣床上吗

楼主(2011-06-21):
想弄个十字滑台房子铣床上用用 铣铜件 精度要求不高 不知道 十字滑台扭矩够不够 刚性够不够。。。。

网友:
十字滑台哪来的扭矩,呵呵..电机才讲扭矩...

工业立铣都是用燕尾型十字滑台.强度你说呢?呵呵

其实十字滑台简单点的也有用光轴来做的.有些东西需要自己动手亲身体会过才知道.

网络虽然很强大.但不可能让你随时随地得到任何一个你想要的答案.学费是必须的

网友:
那普通铣床上的工作台都是什么什么的呢?手动的电控的燕尾槽的导轨的都是滑台啊
lz是想把tb上的电控滑台弄到铣床上来吧。
相比原台改电控买现成的的确简单。肯铜的话尽量买铸铁的。
需要测扭矩的话你可能需要的速度,上边的总重量就可以大概的算个数,就好去选电机了,但是实际上也没太多东西可以选,2相要3a以上,5相要1.4a以上
但是1是成品/洋垃圾滑台有好多是拼的,入手要慎重,2是可能到手后还要自己钻孔固定,零零碎碎的工作量还是不少的
个人感觉对lz来说都不是很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