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做个电容电感表,还有一点点疑惑

楼主(2011-06-21):
这是在百度文库里找到的一篇关于数字电容电感表的文章,其他都明白,就是里面说到的电感-电容转换器我不知道改如何将电容替换成电感,还望高人指点(http://wenku.baidu.com/view/1015de61ddccda38376baf3d.html)

网友:
你把那个电感->电容转换电路的地看作电容的另一端就可以了。

这种测电容的方法实际就是占空比值。。。精度高么?

如果用单片机做,连AD都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