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对IC卡方面接触多点? 科普一下好么

楼主(2011-06-21):
求助, 有谁对IC卡方面接触多点?  科普一下好么

现在有接触式和非接触式IC卡

据我所知,非接触式是卡是一个ID,然后mcu识别这个ID然后通过上位机做出对这个ID的相关操作

那么接触式的卡是一个储存元件,  依靠mcu对元件读写操作,做出相应的处理  这个不需要连接上位机

疑问: 非接触式的卡能作为一个可读写的元件么?

不管是非接触式的  还是接触式的  坛子里的资料都不是很多。。。

网友:
IC卡按照是否接触分接触式和非接触式。呵呵,废话。
接着来:
无论是接触式还是非接触式,都可以分为,存储卡,cpu卡。
所谓的存储卡, 是指的,你可以把这个卡,当成一个存储器,当然,这个存储器是可以加密的。
所谓的cpu卡,是指的,这个卡本身有cpu,同时用eeprom,ram,那么,可以理解为一个最小的单片机系统。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它里面运行着操作系统,叫做卡操作系统,COS。
接着说,如果你这个cpu卡,运行的操作系统是金融方面的呢,就是银行的cpu卡,如果是电信方面的呢,就是sim卡
如果是税控方面的呢,就是税控卡。。。。

你说非接触式ic卡是个id,那就偏颇了。这类的不叫ic卡,叫id卡,有线的叫id,无线的就叫RFID。

网友:
回复 楼主:
求助, 有谁对ic卡方面接触多点?  科普一下好么
现在有接触式和非接触式ic卡
据我所知,非接触式是卡是一个id,然后mcu识别这个id然后通过上位机做出对这个id的相关操作
那么接触式的卡是一个储存元件,  依靠mcu对元件读写操作,做出相应的处理  这个不需要连接上位机
疑问: 非接触式的卡能作为一个可读写的元件么?

不管是非接触式的  还是接触式的  坛子里的资料都不是很多。。。

当然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可读写的元件,非接触卡本身就是可读,或者也可以写的。

楼主:
非接触式的RFID卡  可以写么?

楼主:
卡片的电气部分只由一个天线和ASIC组成,没有其它外部器件。天线:卡片的天线是只有 几组绕线的线圈,很适于封装到ISO卡片中。ASIC:卡片的ASIC由一个高速(106KB波特率)的接口,一个控制单元和一个8K位EEPBOM组成。Ml射频卡的工作原理是:读写器向Ml卡发一组固定频率的电磁波,卡片内有一个LC串联谐振电路,其频率与读写器发射的频率相同,在电磁波的激励下,LC谐振电路产生共振,从而使电容内有了电荷,在这个电容的另一端,接有一个单向导通的电子泵,将电容内的电荷送到另一个电容内储存,当所积累的电荷达到2V时,此电容可做为电源为其它电路提供工作电压,将卡内数据发射出去或接取读写器的数据

网友(2011-07-29):
回复 楼主:

IC卡分存储卡,逻辑加密卡,cup卡。IC卡的规范用的是EMV规范,在中国是PBOC规范(实际上就是翻译)。要了解先看规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ic卡按照是否接触分接触式和非接触式。呵呵,废话。
接着来:
无论是接触式还是非接触式,都可以分为,存储卡,cpu卡。
所谓的存储卡, 是指的,你可以把这个卡,当成一个存储器,当然,这个存储器是可以加密的。
所谓的cpu卡,是指的,这个卡本身有cpu,同时用eeprom,ram,那么,可以理解为一个最小的单片机系统。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它里面运行着操作系统,叫做卡操作系统,cos。
接着说,如果你这个cpu卡,运行的操作系统是金融方面的呢,就是银行的cpu卡,如果是电信方面的呢,就是sim卡
如果是税控方面的呢,就是税控卡。。。。
你说非接触式ic卡是个id,那就偏颇了。这类的不叫ic卡,叫id卡,有线的叫id,无线的就叫rfid。

其实应该加一种,逻辑加密卡。M1就是,发行了几十亿张,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卡。
他介于两者之间,没有CPU但是有加密功能。

网友(2011-10-23):
回复 网友A:
ic卡按照是否接触分接触式和非接触式。呵呵,废话。
接着来:
无论是接触式还是非接触式,都可以分为,存储卡,cpu卡。
所谓的存储卡, 是指的,你可以把这个卡,当成一个存储器,当然,这个存储器是可以加密的。
所谓的cpu卡,是指的,这个卡本身有cpu,同时用eeprom,ram,那么,可以理解为一个最小的单片机系统。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它里面运行着操作系统,叫做卡操作系统,cos。
接着说,如果你这个cpu卡,运行的操作系统是金融方面的呢,就是银行的cpu卡,如果是电信方面的呢,就是sim卡
如果是税控方面的呢,就是税控卡。。。。
你说非接触式ic卡是个id,那就偏颇了。这类的不叫ic卡,叫id卡,有线的叫id,无线的就叫rfid。

如何区分:  存储卡,cpu卡!从外观上能区分吗?或是从其他的方面可以判断区分?

网友(2012-05-11):
当成可读写的元件,可是没那么容易读写吧,还有防碰撞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