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 Proteus 不能仿真电容三点式振荡器?!这不是仿真得好好的吗?举例证明,有图有

楼主(2011-06-21):
●为什么说 Proteus 不能仿真电容三点式振荡器?!这不是仿真得好好的吗?举例证明,有图有真相。

例一,一个电容三点式振荡器电路。

例二,一个把例一稍微变形了的电容三点式振荡器电路。

网友:
第一个是共基极放大电路构成的,第二个是共射极的。

网友:
我的7.8版 怎么不能放中文文本呢,显示乱码

网友:
仿真,那就得与“真”来做比较,看看区别有多大。你仿真的电路与做出的实物是一致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仿真,那就得与“真”来做比较,看看区别有多大。你仿真的电路与做出的实物是一致的吗?

你自己试试?

网友:
是有振荡,但受限于元件模型并非与实体完全吻合,即使考慮寄生电容电感。仿真振荡器最大缺点就是頻率不准确甚至振幅也不准确,
尤其越高的頻率。但誤差不大(未詳加証实是10%)在实作时容易修正。

网友:
a jfet version of it:

网友:
回复 楼主:

仿真不成功。楼主给提供下源文件吧。

网友:
我试试看看行不行,行后发帖更新~

网友(2011-08-27):
看看,哪天仿真一下试试

网友:
振荡的仿真从来没有成功过,是否给文件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没做成过,试试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这里怎么仿真不出来 呀

网友:
我也试试,嘻嘻,好像不错哦
顶~~~

网友B(2014-04-02):
你好,能把你的文件上传,参考一下吗?
我做运放RC仿真没结果,原电路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把你的文件上传,参考一下吗?
我做运放RC仿真没结果,原电路是没问题的。 ...

还需要什么文件?
在你所用版本下,老老实实地把电路画出来,仿真文件不就有了吗?

网友(2014-11-14):
照着试一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