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找个小封装的单片机

楼主(2011-06-22):
单片机封装要求比SOP-8还小如:tssop-8/10 msop-8/10的
功能要求:(难点)
1.要带硬件IIC接口(做从机用)。
2.带10Bit的ADC(不少于两通道)。

可以是任何的单片机(不过不要说要我去定做,现在的量还不能达到定做的要求)
谢谢!各位网友。
联系QQ:344546065

网友:
LPC1102UK

Cortex-M0, 32 kB flash, 8 kB SRAM, 2 x 2 mm WLCSP16 packag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可IC本身不带硬件IIC接口.

网友:
pic 10F200T-I/OT
看看是否合適?

网友:
C8051F330 ,4mm*4mm,QFN-20. I2C , SPI , 10BIT ADC, 10BIT DAC,  25MIPS....

网友:
mc81f4104

网友B:
啥也不用说了,要小体积,很少有这么小的封装片,我这里有 裸片能符合要求

3通道 16bit AD, 2通道 16bit DA, SPI,I2C,NAND 硬件接口, 20K bytes sram,硬件乘除法器,

内置CLASS A/B 放大器,  AD还带 AGC 自动增益控制,怎么看都有点大材小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IC是小,不过不符合要求.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确实是大材小用了.估计价格也不菲啊!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没有硬件IIC接口也不符合要求.还是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封装有点大了.谢谢!

网友:
好多小ic,mark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确实是大材小用了.估计价格也不菲啊!谢谢!

价格绝对比上面所有 其他出现过的IC 有优势,批量5元以下

网友:
C8051F330吧,我很喜欢用来做些小玩意

网友:
回复 楼主:
10-pin MSOP
Flash Program Memory: 1Kx14 ~ 2Kx15
Multi-channel 12-bit resolution A/D converter
这样的资源不知道是否合适?不过硬件IIC貌似不带。

网友:
7楼的都不符合要求!恐怕难找了

网友:
MC9S08SH4

freescale的,好用好学。

网友:
还是咨询厂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mc9s08sh4
freescale的,好用好学。

引用图片

首先感谢各位网友有回复:
IC的功能要求都可以达到(不知这个价怎么样),但是这个IC最小封装也只有SOIC8,还是有点点大了。非常感谢!论坛好人真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确实是大材小用了.估计价格也不菲啊!谢谢!
价格绝对比上面所有 其他出现过的ic 有优势,批量5元以下

建议将它做封装成一个变频的电源IC较好。我用这个真的太大材小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复 楼主:
10-pin msop
flash program memory: 1kx14 ~ 2kx15
multi-channel 12-bit resolution a/d converter
这样的资源不知道是否合适?不过硬件iic貌似不带。

这个是哪一家的,有没有其他型号可选的

网友:
其实lz IIC的slave还是模拟
这样 可以选择的空间就比较大了!

网友:
罪过,把自己最喜欢的忘了,PIC的PIC12F1822、PIC12F1840,新型号,我看到时还没出货,现在淘宝上都有卖的了。
这个最小DFN,有I2C和AD,还有其他功能,小单片机里功能强的一沓糊涂。官网报价0.73美元,淘宝要5元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这里是做Holtek单片机的,最小封装的是10MSOP,HT66F03但是不带IIC接口。
如果封装可以再大点比如16NSOP或者16SSOP可以推荐的就比较多了,比如HT66F30、HT45F23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复 楼主:
我这里是做holtek单片机的,最小封装的是10msop,ht66f03但是不带iic接口。
如果封装可以再大点比如16nsop或者16ssop可以推荐的就比较多了,比如ht66f30、ht45f23

谢谢!回复【25楼】flyunlimit 飞行无极限
罪过,把自己最喜欢的忘了,pic的pic12f1822、pic12f1840,新型号,我看到时还没出货,现在淘宝上都有卖的了。
这个最小dfn,有i2c和ad,还有其他功能,小单片机里功能强的一沓糊涂。官网报价0.73美元,淘宝要5元

谢谢!PIC的可以了,非常感谢热心的网友们。

网友(2014-09-30):
引用 网友B:
啥也不用说了,要小体积,很少有这么小的封装片,我这里有 裸片能符合要求

3通道 16bit AD, 2通道 16bit  ...

H7A36QP多少钱一片 麻烦留个电话或者QQ 我的电话是13702249996王叙 QQ是190944323盼复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