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零线反接和地线失效检测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1-06-22):
没有找到合适的版块,就放在这个版块了。
在网上看到APC插排,做工非常扎实(虽然插孔不合用)。网上有高手把原理图画出来了,而且还做了解释,但是愣是没看明白显示辅电路的工作原理。请大家给讲解一下,以便日后做设计参考。
下面是那位高手画的图和解释:原帖地址(原帖图片失效,保存网页请看附件):http://forum.51nb.com/viewthread.php?tid=464420&extra=&page=1
——————————————————————————————————————————————————
根据电路,测绘了一个电路原理图,见图APC-120V-15A;
分析图中:
一.防雷防浪涌主电路:
1.插座电源输入端必须按(L)相线;(N)零线;地线;正确的接入墙上插座,缺地线(绿色线),或(L)相线与(N)零线调换,都会使D1红色灯亮,报告
接线错或地线不正确(SITE WIRiNG FAULT);下面我们还会讲到.
2.RJ热过流保护15A断路器,熔断器25A,温度过热保险SEFUSE,组成了因输出端短路或过电流保护;
3.RJ热过流保护15A断路器,熔断器25A,温度过热保险SEFUSE,与6只压敏电阻及F5温度保险组成了因雷击的瞬间超压,电源线路电涌的保护;
注:关键元件,资料显示(6只压敏电阻型号:Z131 20UL 的规格为:长期稳定工作为交流130V,直流175V,电变阻电压为最小:184V,最大224V;最
大箝位电压为320V,100A;典型电容量2000pf;能量70焦耳;峰值电流6500A.)
4.六只压敏电阻及L1,L2电感和C电容组成了∏型高频滤波;
二.显示辅电路:
1.R8,R7为D2,D1发光二极管提供在120V电压下不大于10mA的限流电阻;D3为旁路负半周的电流,保证流过D2,D1发光二极管及Q1,Q2三极管的电流为正向脉动直流;
2.R3为Q1的上偏置电阻,在Q2截止时给Q1提供基极电流使Q1导通,D1红色发光管不亮,D2绿色发光管亮;(此为接线,地线正确状态)
3.R4,R5为Q2的上偏置电阻,R6为Q2的下偏置电阻,D4同D3的作用,保证负偏压小于0.7V,由于Q1 KSP 13的放大倍数非常高hFE>5000,所以只要极微小的基极电流,甚至感应电压就可使Q2导通,也就是说Q2的上偏置接点电位必须与Q2的发射极保持同电位,才能保证Q2截止,Q1导通,D1红色发光管不亮,D2绿色发光管亮;状态显示正确.否则无地线或(L)相线;(N)零线换位置都会使Q2正偏导通,Q1截止,D1红色发光管D2绿色发光管同时亮;报告接线错或地线不正确(SITE WIRiNG FAULT).

编辑原因:修改标题

网友:
上图不能检测N线和地线反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图不能检测n线和地线反接。

没有那个功能,只是L、N反接或者地线没接,红灯会亮。请教您是怎样分析的?

楼主:
坛子人气太旺,沉太快了。顶上去,求详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坛子人气太旺,沉太快了。顶上去,求详解。
COOL ! 后就不怕沉了。

网友:
看不懂,占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坛子人气太旺,沉太快了。顶上去,求详解。
cool ! 后就不怕沉了。

感谢莫老大置COOL!再贴一个不需要地线就能检测零火线是否反接的电路,并且能自动转换,是用白光控制器改的。小弟不才,同样不懂,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原帖地址:http://www.shoudian.com/viewthread.php?tid=150420&extra=&page=1
——————————————————————————————————————————————
想法如下:
电路改装:将R1去T12检测端断开,通过一支二极管1N4001和一支1000P/600V电容检测火线(零线),白光烙铁T12接线端改接12V/24V二转换继电器(视外接电源定)用于控制火/零线自动切换,保证给供电器的火零线始终是正确的.
电路原理:当1000P/600V电容接的是零线时,LM358的3脚无电压,继电器工作在一个状态,当电容接的是火线时,LM358的三脚有电压,继电器工作在另一种状态.通过二转换继电器控制火零线自动切换.

本人无条件测试,请有条件的大侠测试

网友:
压敏电阻和地之间接PTC?这是什么设计?压敏和PTC时间长了以后就会烧掉,非常不安全的电路。要搞清楚器件的特性啊,别盲目崇拜别人的设计。

网友:
我也要看看,正好雷雨天要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压敏电阻和地之间接ptc?这是什么设计?压敏和ptc时间长了以后就会烧掉,非常不安全的电路。要搞清楚器件的特性啊,别盲目崇拜别人的设计。

多谢coscn提醒,对这些东西不太熟悉。只是现在想用下面的显示幅电路,不明白没接地线的时候为什么红灯会亮起来。

网友:
防雷电路中好象没用PTC吧,压敏电阻和地之间接的是温度保险,当压敏裂化时会发热致使旁边的温度保险熔断,以防止压敏燃烧等安全事故。
    没有接地时 三集管无基极电流,呈截止状态 ,D1灯亮。

网友:
原理就是火线和地线之间有电势差,零线和地线之间没有电势差

网友:
这个确实要mark一下

网友:
以后有时间了要好好学习下才行!

网友(2011-08-27):
我有个公牛的检测器,一个插头大小,回去拍照来凑热闹

网友(2014-05-13):
图中,检测电路的Q1如果饱和工作,让D1红色灯不亮的话,Q1的CE之间 电压约为0.2V,B极的电压不足,这时候Q1三极管就不一定会正常工作,会退出,工作状态就会不正常呀

网友(2015-03-05):
虽然看不太懂。但是感觉非常有用

网友:
感谢楼主整理 学习下

网友:
感谢楼主整理分享,学习了

网友(2015-08-04):
好贴mark,零线检测+防雷。

网友:
电路分析:

Normal condition:正常工作时,由于F5温度保险的存在,流过MOV3, MOV5的漏电流通过F5流到FG,因此Q2不会导通。Q1由于R3的存在,正向偏置,D2点亮,由于D1并联在Q1的CE之间,所以其不导通。

L与N线连接正常,缺FG:流过各个MOV的漏电流无法导通到大地,所以其将经过R4,R5,R6流到Neutral 线形成回路。这时由于Q2极高的放大倍数其很快能进入到饱和区将Q1的基极电压降到0.2V左右使其进入到关断状态。这时,由于Q1的关断D1指示灯点亮。

L与N线接错,FG连接正常:由于L与N线接反,这时从N线, R6, R5, R4经F5形成回路。在交流电负半周时使Q2导通,从而关闭Q1让D1导通。

L与N线接错,缺FG:由于L与N线接反,这时从N线, R6, R5, R4经MOV3, MOV5形成回路。分析类似与上。

网友(2018-09-04):
好电路,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