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P2C5T144C8 配置芯片为 EPCS1 能不能烧录(APS)?用的是Quartus II 9.0

楼主(2011-06-22):
如题。原因是我选择Device为EPCS1时就出现如下内容
File      Device     Checksum     Usercode     Blank-Check     Erase
<none>    EPCS1      00000000     <none>       []              []
应该只是能擦除芯片。
然后Change File 选择.pof结尾的烧录文件就出现如下警告
Programming file *.pof selected for replacement contains device EPCS4,which is incompatible with target device EPCS1 in device chain.Proceeding will cause new associated with selected programming file to replace target device.Do you want to replace programming file?
                   【是(Y)】          【否(N)】
若点击否,则什么都不改变,只能点击是。出现如下内容
File      Device     Checksum     Usercode     Program/Configure     Verify     Blank-Check     Examine     Erase
*.pof     EPCS4      0751490F     00000000        []                   []           []            []          []
EPCS1自动变成EPCS4了。但我板焊的是EPCS1,怎么办?

网友:
可以用EPCS1,但是必须使用压缩功能(芯片配置里把相应的选项勾上),但是9.0这个版本好像对压缩配置文件有BUG

网友:
EPCS1容量不够 装不下EP2C5的配置内容,压缩也是有限的,直接换成EPCS4,两者价格相差1-2元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epcs1容量不够 装不下ep2c5的配置内容,压缩也是有限的,直接换成epcs4,两者价格相差1-2元左右。

官方手册上写的清清楚楚,经过压缩完全支持EP2C5系列FPGA,因为EP2C5的原始2进制文件大小为:1265792bit

网友:
那就把pof转成jic的时候 再压缩试试看
用jic file 同样可以烧写EPC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