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DSP的一个疑问:DSP可以运行自己编写的操作系统吗?

楼主(2011-06-22):
最近一直在搞操作系统,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DSP是否可以上操作系
统。如果DSP可以运行操作系统,那么以后只要编写上层的控制程序就可以了。这样既节省人力,
又可以减少产品的开发周期。
    论坛中有没有做过类似的研究啊,大家一起探讨一

网友:
就是个功能单一的单片机,应该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个功能单一的单片机,应该可以。

真的吗?那如何写操作系统啊

网友:
TI的bios就是操作系统!

网友:
1 DSP明显可以运行操作系统,和通用MCU没有什么区别
2 只编写上层控制程序,DSP性能就降低到MCU的水平了

网友:
DSP的优势在运算能力,浪费可耻

网友:
DSP和MCU是一样的,只不过DSP运算能力强

给DSP上操作系统,会影响DSP的性能,因为一般情况下DSP都是好几级流水指令,如果中断、跳转太多,会影响算法性能

不过复杂功能的系统不上OS也不行,这就需要在其中选一个平衡点了

楼主的想法确实很“大胆”,你去micrum网站看看,uC OS是可以跑在TI的DSP上的

网友:
google:sys/bios,开源的

网友:
可以跑操作系统,比如DSPBIOS,但复杂的OS不是DSP的长处,避免做业务逻辑复杂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