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公交系统用M1卡吗?

楼主(2011-06-22):
公交的刷卡是不是离线的?就是说他只是验证卡里面有没有钱,而不会在网络数据库上记录用户的实际刷卡记录和余额?

网友:
公交大量在使用M1卡,刷卡离线,定期(每天收车后)汇总数据进行卡库平账。

网友(2011-09-07):
是啊会平账,据说有几个家伙破_解了卡的原理,自己伪造了卡来用,结果公交系统对账发现有问题,结果那小子老坐那几路就被抓了。
坐公交没几个钱,就别想歪主意了。
虽然我曾经也想过,呵呵

网友:
一般对账有问题的卡就进黑名单了,继续刷的话应该就销卡了做废了。
其实大家谁不想自己充电卡,气卡之类的,问题就是你充了卡还要能改人家的数据库才行。

网友:
确实是这样,而且有些公交车现在用了无线,数据是实时上传的,如果发现你的卡有异常会挂掉你的卡得。

网友A(2011-11-16):
复制别人的卡来刷也可以啊 大街上那么多人 随便复制几个 嘿嘿 这点有些阴险

网友(2012-10-18):
楼上的确实是高人

网友:
一个应用系统的安全性并不能仅仅依靠卡的安全性来保证的,它是靠整个系统的前端和后端一起来保证的,广州的羊城通就是用的Mifare卡,虽然前两年mifare的密钥系统被破解了,但是羊城通依然还在用Mifare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制别人的卡来刷也可以啊 大街上那么多人 随便复制几个 嘿嘿 这点有些阴险 ...

你以为这么简单,最多只能用一天,第二天就被列入黑名单了,还有你消费的金额说不定远小于复制卡的费用。

网友:
公交车还有很多是用M1卡的,也有用CPU卡。
一般都不是实时到数据库比对的,因为gprs速度慢,没法适应公交车那么大的人流。
通常都是直接在卡里扣款,车载机的数据每天下班通过红外线方式抄出来,再传给服务器。
也有些地方采用了gprs,但也只是为了一起上传数据。

网友(2013-07-20):
目前用M1卡的居多,安全性能需要配合公交公司的数据库对账满足,发现有恶意的卡,第二天就在公交车的刷卡机里,再次刷卡就会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