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教倾角与坐标的关系

楼主(2011-06-22):
我可以用陀螺仪测得角速度,积分后可以得到倾角,但倾角如何反映X、Y轴的坐标变化呢?貌似需要三角函数,拿单轴举例,倾角如α,貌似三角函数计算需要用的倾角为α向量的长度,这长度怎么得来呢

楼主:
难道陀螺仪只能计算出方位,运动的方向,具体坐标移动多少还需要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但是加速度计能计算出位移在飞行器上也不是那么可靠。
各种误差叠加在一起,最后积分出来的位移没什么可信度。在四轴上体现为四轴的漂移,不可能稳定在一个地方,除非加上一些能相对定位的传感器,超声波,GPS,摄像头,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具体坐标也应该可以通过科氏力与科氏加速度来算吧!比如说,我出事X轴值为X0,倾斜角为α后,可以算出后来的X轴值X1,坐标变化也应该可以算出来吧!一定要借助于加速度传感器吗?例如把时间调小积分应该可以算出来,但积分的累积误差将很大,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是这个意思...
那个科氏...我不懂是什么e...

楼主:
回复 网友B:

科里奥利力吧!话说陀螺仪就是借助科里奥利力来测量角速度的,简称科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