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一下这几天使用SI4432的一点经验

楼主(2011-06-22):
打算使用SI4432做无线数传,在坛子里搜了一下,发现大家说SI4432问题不少,因为可靠性的原因,我比较关注“死机”的问题,
发帖问了下,结果无人回答。
频率是433MHz。
买了两相SI4432的模块,B1版本的。使用感觉还行,于是做了块板子,试了下,因为没有频谱仪,只能相对于买的模块做下对比。
通讯距离明显增大了不少,空旷下1500米丢包率和误包率都下降很多。大约20米的距离,+8DB发射功率,RSSI有210,比原模块高出40多。

1.死机的问题,用买的模块测试了10天,做的板子测试了3天,没出现这个情况,还要继续测试。

2.接收、发送频繁切换时,基本收不到数据
    遇到这个问题的,因该是使用了Antenna Diversity Algorithm,用GPIO进行天线开关的切换。
    解决办法:我用绕开的方法——用单片机的IO口控制天线开关,或者GPIO设置为直接输出模式。

3.FIFO模式延时的问题,似乎比较小,几个毫秒的延时,我的应用可以接受。

4.用的官方的原理图,和官方的PA方案,在官方的带天线开关的原理图(4432-T-B1_C_470)中,有两个电容CC2和CC1,在PA方案中没有提到,470MHZ下,这个电容为220pf。通过对比SI4431的434MHZ原理图,我在433MHZ下,这两个电容用的270pf。

5.仔细阅读AN414(LAYOUT DESIGN GUIDE)。注意要相互垂直的电感;与覆铜的间距要0.5MM以上。RX和TX之间要覆铜,并加上过孔。

6.板子薄一点,但因为强度的问题,我的板子比较厚,有1MM。用的0603的电容和电感,有条件的可以用0402。元件尽量靠近。

7.用的村田的高频高Q电容,电感因为卖家有些没货,所以部分村田的、部分线艺的,误差都是5%。用电容电感表测了下电容,精度很高,离散也小。

8,天线一定要拧紧(呵呵),电源很重要。

暂时就这些了,还有别的想到再补充。总之,SI4432还是不错的,性价比很高,淘宝上买了5个只用了60块钱。

楼主:
接收器RSSI的问题:
买的模块发送时,接收端的RSSI总是在98与170之间频繁跳动,偶尔到57。自己做的发送时,则是200与210之间,比较稳定,但是大约半小时后,会掉到180多,再过几个小时又回到200与210之间,如此循环,不知是不是板子做的有问题,不是搞RF的,不懂,希望有人能解答下。

楼主:
焊接
我不是学电子的,焊工也一塌糊涂,用了比较笨的办法。
我先用锡膏涂在焊盘上,然后把芯片参考轮廓线对齐放上去。锡膏别涂太满,最好能看到一点焊盘的末端,方便检查对齐,虽然锡融化后因为有张力,会自动扶正芯片,但歪得太多的话扶正效果不好,所以最好检查下对齐。锡膏不好涂,但宁肯多一点点,也不要太少。
然后用热风枪吹。温度设定在250度左右,风速不要太大,不然会吹歪芯片。
连焊很难避免,所以最后用尖头的烙铁处理下。

网友(2011-07-22):
LZ在什么时候读取RSSI值的,我现在在接收到数据后读取RSSI的值,可靠吗?LZ能否讲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用的是绕线的还是叠层电感?不知道绕线和叠层电感用起来有什么区别?叠层电感能满足要求吗?

网友(2011-09-01):
我对比测试过,电感对接收灵敏度的影响基本上是看不出来~

网友:
好贴!在这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对比测试过,电感对接收灵敏度的影响基本上是看不出来~

对。电容则极为重要。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学习了,比较有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整体上感觉不错,请问这块板是几层板,RF的特征阻抗计算过没

网友(2011-10-09):
楼主你FIFO模式是怎么使用的呢?能贴个程序段吗?  我用fifo模式老出错,悲剧。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在什么时候读取rssi值,接收数据之后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rssi值应该在什么时侯读取,能否给予讲解,谢谢!

网友(2012-01-05):
引用 楼主:
请问信号强度和什么有关啊?配置寄存器有什么技巧吗?我的强度只有30左右啊,和你的比也太低了,求指教……

网友:
我做的现在也只有100米,怎么测试呢?我只有个示波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lz在什么时候读取rssi值的,我现在在接收到数据后读取rssi的值,可靠吗?lz能否讲一下
   读取RSSI只能在接收模式下,读取的值表示当前信号强度。在接收数据后?这个要看你的接收模式了,不过极有可能不准,读RSSI可以在接收数据收进行的。

网友(2012-02-06):
回复 楼主:

不知道和nrf24l01对比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2012-03-30):
我这几天做的4432通讯距离只能做到200多米呢,9600bps,发射功率已设为最大,433Mhz,电感电容的选择都是按照官方推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lz在什么时候读取rssi值的,我现在在接收到数据后读取rssi的值,可靠吗?lz能否讲一下

-------------------------------------------------------------------------------------------------------------------------------------
1、把06H设置为0X80使能同步子侦测。
2、写个中断查询函数,如果检测到中断,则查询04H是否为0X80(侦测到同步字),如果为真,读26H即可。

网友:
留个足印 最近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