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整理的USB-HID鼠标、键盘通讯格式,欢迎指教

楼主(2011-06-22):
想用STM32做个无线键鼠遥控、找了好几天没有找到完整的USB鼠标键盘协议介绍。最后自己收集整理了一份,希望对需要的朋友有所帮助。
废话不多说,进入正题:

鼠标发送给PC的数据每次4个字节
BYTE1 BYTE2 BYTE3 BYTE4
定义分别是:
BYTE1 --
       |--bit7:   1   表示   Y   坐标的变化量超出-256   ~   255的范围,0表示没有溢出
       |--bit6:   1   表示   X   坐标的变化量超出-256   ~   255的范围,0表示没有溢出
       |--bit5:   Y   坐标变化的符号位,1表示负数,即鼠标向下移动
       |--bit4:   X   坐标变化的符号位,1表示负数,即鼠标向左移动
       |--bit3:     恒为1
       |--bit2:     1表示中键按下
       |--bit1:     1表示右键按下
       |--bit0:     1表示左键按下
BYTE2 -- X坐标变化量,与byte的bit4组成9位符号数,负数表示向左移,正数表右移。用补码表示变化量
BYTE3 -- Y坐标变化量,与byte的bit5组成9位符号数,负数表示向下移,正数表上移。用补码表示变化量
BYTE4 -- 滚轮变化。
由于手上没有USB鼠标,对BYTE1的4-7位没有测试,对于BYTE2 BYTE3做个测试,BYTE1的4-7全为0的时候,BYTE2 BYTE3的正负表示鼠标移动方向

键盘发送给PC的数据每次8个字节
BYTE1 BYTE2 BYTE3 BYTE4 BYTE5 BYTE6 BYTE7 BYTE8
定义分别是:
BYTE1 --
       |--bit0:   Left Control是否按下,按下为1
       |--bit1:   Left Shift  是否按下,按下为1
       |--bit2:   Left Alt    是否按下,按下为1
       |--bit3:   Left GUI    是否按下,按下为1
       |--bit4:   Right Control是否按下,按下为1
       |--bit5:   Right Shift 是否按下,按下为1
       |--bit6:   Right Alt   是否按下,按下为1
       |--bit7:   Right GUI   是否按下,按下为1
BYTE2 -- 暂不清楚,有的地方说是保留位
BYTE3--BYTE8 -- 这六个为普通按键
键盘经过测试。
例如:键盘发送一帧数据   02 00 0x04 0x05 00 00 00 00
表示同时按下了Left Shift + ‘a’+‘b’三个键
对于键码和PS2的键盘有所不同,具体请看附件。
USB HID to PS2 Scan Code 对照表.pdfourdev_651088NZ5EKW.pdf(文件大小:133K) (原文件名:USB HID to PS2 Scan Code Translation Table .pdf)

2011.6.23补充说明
补充对于键盘BYTE2的说明:
参照百合网(http://www.baiheee.com/OpenSource/Easy%20USB%2051%20Programer/Easy%20USB%2051%20Programer12.htm)键盘的报告描述符,如下
/*******************************************************************************************/
//这里只列出了第二个字节的说明
    //这样的数据段个数为1
    0x95, 0x01,                    //   REPORT_COUNT (1)
    //每个段长度为8bits
    0x75, 0x08,                    //   REPORT_SIZE (8)
    //输入用,常量,值,绝对值
    0x81, 0x03,                    //   INPUT (Cnst,Var,Abs)

    //上面这8个bit是常量,设备必须返回0
/*******************************************************************************************/
这里只是指明了这是一个以字节为单位的输入数据,并没有指明它的取值范围。

在HID1.11协议的Appendix B-->B.1 Protocol 1 (Keyboard) 的报告描述符中也有这样的说明(HID1.11协议的59页)
/*******************************************************************************************/
   Report Count (1),
   Report Size (8),
   Input (Constant),              ;Reserved byte
   Report Count (5),
   Report Size (1),
/*******************************************************************************************/
在注释中说明,这个字节是保留字节。
这里我也把HID1.11传上来给大家研究。

楼主:
USB版块的处女贴,自己顶一下!

网友:
很好,正在学习这方面的东西,正好参考参考。

网友:
整理的很好~~~~

网友:
好东西 正在做usb相关的 多谢

网友:
不错的好资料!标记备用

网友:
很好,我也在研究。。

网友(2011-08-02):
有些地方可能还需要再斟酌一下,最好再看看usb-hid spe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些地方可能还需要再斟酌一下,最好再看看usb-hid spec

是的,因为这只是我收集并对照hid1.11整理,并没有每一个都验证(帖子里也明确说明了),可能有一下地方不准确。
不过我觉得这个资料对学习USBHID键盘鼠标设备还是很有价值的。

诚请【36楼】f1yh1347把需要斟酌提出来,让大家把它弄明白。

楼主:
把键盘的输出字节补充出来
USB-HID键盘一般还会有一个输出字节,由PC发送给键盘,控制键盘指示灯。
BYTE0
格式如下
BYTE0 --
       |--bit0:   NUM LOCK
       |--bit1:   CAPS LOCK
       |--bit2:   SCROLL LOCK
       |--bit3:   COMPOSE
       |--bit4:   KANA
       |--bit5:   CONSTANT
       |--bit6:   CONSTANT
       |--bit7:   CONSTANT

       0 = OFF, 1 = ON
CONSTANT表示保留位,为常数0

网友:
八错八错,顶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些地方可能还需要再斟酌一下,最好再看看usb-hid spec
是的,因为这只是我收集并对照hid1.11整理,并没有每一个都验证(帖子里也明确说明了),可能有一下地方不准确。
不过我觉得这个资料对学习usbhid键盘鼠标设备还是很有价值的。

帮顶37楼!

网友(2011-10-08):
回复 楼主:

这种数据一般是根据Report Descriptor指定数据格式的,只能说大部分是你说的这样。我有一罗技的鼠标,它就包含有5个字节,关于X和Y每个有12bit,而不是1Byte(8bit)。有的多功能鼠标还包含其他功能,比如说前进,后退,肯定不止这些功能,所以数据肯定不止这些,你这样写让新入手USB的人造成困惑的。

网友:
HID USB spec上有对Report Descriptor的详细介绍,而且最后还有一个实例,就是用鼠标作例子,已经将USB鼠标的数据格式讲得比较清楚了,大家可以看一下。

网友(2011-12-13):
"对于键码和PS2的键盘有所不同,具体请看附件。
USB HID to PS2 Scan Code 对照表."
新手请教,键扫描码可以使用PS2的键码不?或者说模拟成PS2键盘?

网友:
看看,想找出 双飞燕4D++  通讯内容,嘿嘿。

网友:
很不错 浅显一动

网友:
好资料啊,以后一定用得到的,HID协议不用自己写驱动,通用性非常好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错,做了个USB键盘,自动输入淘宝的密码,好像必须结尾多加入一个全0的数据发给主机,不然默认为持续按键
一开始没弄好,一直输入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头疼死了,呵呵

网友:
USB键盘需要发送通码和断码的,通码断码就是全0

网友:
Mark,USB-HID鼠标、键盘通讯格式!

网友:
mark, USB键盘鼠标

网友(2012-02-09):
这个有用哦!!!。

网友:
这个好,这几天正想琢磨一下空中鼠标。

网友(2012-06-05):
下载不了,郁闷呀

网友:
好东西
USB鼠标键盘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 ...

按键都有通码和断码,发送通码不发送断码就会自动打印该键码。你的情况就是发送路通码后没有发送断码,就好像你按下键盘上的键不放。

网友(2012-07-26):
比如说按下左键,Mouse_Buffer[0] |= 0x01;会把这个数据发给电脑,在电脑端鼠标是左键是一直按下状态还是就按了一下。
如果是一直按着的话怎么让它松开呢?如果又不是一直按着的,那我想实现鼠标长按怎么办呢?

前面看到键盘需要通码和断码,鼠标也需要这些码?

网友:
MARK 这个有用

网友C:
想问一下,a的编码0x04是怎么来的呢,如果想把ascii变为这样的编码该怎么处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a的编码0x04是怎么来的呢,如果想把ascii变为这样的编码该怎么处理啊 ...

键盘扫描码,是规定好的,可以查看附件里面表(USB HID to PS2 Scan Code 对照表)。要变成ASCII码,你可以读出键码后在查表。

网友(2012-11-15):
好帖,求 手机 支持Touch Pad 的 HID 格式说明!!

网友:
貌似这个是跟着“报告描述符”一起的吧。不同的报告描述符对应不同的数据格式。

网友:
严重收藏,日后有用!

网友(2013-02-20):
不锆的呀

网友:
不错的hid资料

网友(2013-04-08):
谢谢共享,学习一下~~~~~~~~~~~

网友(2013-09-04):
谢谢楼主!其他按键都模拟成功了,不过多媒体键盘上的音量控制那几个额外的按键怎么弄?为什么我弄了不行?

网友:
新鲜货,我看看

网友:
MARK HID   USB鼠标键盘协议

网友(2013-11-02):
Mark,今晚回去试试

网友:
楼主辛苦了。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先收下了。

网友:
灰常有用  谢了

网友:
谢谢,正好在弄一个USB键盘,可以参考。

网友(2013-12-09):
非常好,不错啊。

网友(2014-02-26):
好,参考下!

网友:
非常感谢LZ,最近正在调试USB HID键盘,解决了我的疑惑。

网友(2014-06-19):
引用 楼主:
按键都有通码和断码,发送通码不发送断码就会自动打印该键码。你的情况就是发送路通码后没有发送断码,就 ...

通码和断码是怎么区别的呢?断码是怎么发送的呀?望指导!

网友:
请教,键盘发送给PC的数据每次8个字节
BYTE1 BYTE2 BYTE3 BYTE4 BYTE5 BYTE6 BYTE7 BYTE8,对于后面的BYTE3~BYTE8而言,我在打印时如果这几位数值不一样的话就可以正常打印,如果有两个连续一样的,就不正常了(如输入0,0,0x04,0x04,0x06,0x06,0x07,0x08输出就为acde).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2014-08-13):
这个资料很有用,谢谢楼主。

网友:
以前做过一个用6个按键模拟鼠标的一个案例,不过没有像楼主这样总结过。善于总结真是个好习惯呀

网友:
弄的怎么样了 我也在弄 留下联系方式吧 和你学习一下 qq:515509429

网友(2014-10-24):
最近正在弄,收藏一个。

网友:
收藏了,用这个做usb转串口扫描器应该可以把

网友:
mark !!!!   正想找,留住帮了大忙

网友(2014-12-30):
以前做过PS2的,USB的也不错,收藏一下

网友:
给力,Mark了再学习!

网友:
很好,楼主整理辛苦。收藏备用,谢谢!

网友:
顶顶,省去找的时间了

网友:
谢谢分享USB方面的真还比较少,包括STM32移植

网友:
楼主善于总结,很好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
mark!!!!!谢谢楼主。一直想了解这方面的

网友:
最近在做虚拟串口转成HID方式,可以先学习下。

网友(2015-04-20):
学习USB协议的好资料!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牛人,顶一个,慢慢看

网友(2015-07-14):
无线键鼠遥控,学习

网友(2015-08-13):
好贴,这方面的知识,真的有点少

网友(2015-12-12):
HID键盘,mark,感谢楼主!

网友:
刚好需要这个 学习下

网友:
个人觉得做鼠标或者键盘用PS2协议比USB协议要简单一点

网友:
可否做一个蓝牙鼠标?用来连安卓手机

网友(2019-04-19):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你的键盘做好没有。现在我有个问题,是上位机如何跟这个下位机(键盘)下传数据进行通讯?
比如要做一个上位机程序来重新定义键盘某一个键。
现在下位机是一个标准键盘设备,由于操作系统对其独占,不管是用HidD_SetFeature函数还是WriteFile函数都不能成功,GetLastError的错误码是5:ERROR_ACCESS_DENIED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网友:
mark hid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