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如何实现多从机对单主机的通信,载波侦听方式可以解决吗

楼主(2011-06-22):
想用CC1101实现单点对多点的通信,就是多个从机定时向主机上报数据,但这样如何防止数据冲突,使用载波侦听方式,也只能实现10台左右不丢包,从机设备需定时3S发送数据,想实现100台左右的从机设备,高手们指教

网友:
楼主载波方式如何实现10台不掉包的?
数据长度,发送速率和要求的时间是关键。100台,3秒。假设每台发送一个数据包64个字节。用100k的速率。就是(64×8)/100000=5.12ms
貌似100台总共需要512ms.如果100台按顺序发数据,估计可以啊。
楼主用载波监听,相当于100人没有排队去抢公车,结果乱糟糟的,有的人好多次都没抢到上车,就放弃了。司机见到这么久还有人没上车,也放弃了。 我想用轮询排队方式,估计会好很多。

网友(2011-08-01):
可以采用主机按顺序查询从机的方法,从机都是wor模式,主机需要那个从机的数据,直接查询,可以避免从机同时发送数据
但是有一点,从机发送一次数据需要多少时间,这个时关键,如果1ms以内能够发送完,那么冲突的可能性会下降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载波方式如何实现10台不掉包的?
数据长度,发送速率和要求的时间是关键。100台,3秒。假设每台发送一个数据包64个字节。用100k的速率。就是(64×8)/100000=5.12ms
貌似100台总共需要512ms.如果100台按顺序发数据,估计可以啊。
楼主用载波监听,相当于100人没有排队去抢公车,结果乱糟糟的,有的人好多次都没抢到上车,就放弃了。司机见到这么久还有人没上车,也放弃了。 我想用轮询排队方式,估计会好很多。

轮训排队有个问题,你并不知道你的前一个从机什么时候发完了数据

网友(2019-06-20):
楼主最终有解决该问题吗   请问是通过什么方式啊  谢谢!

网友:
时间调度,或者看看有没有ack,没有ack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