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3G4200D里的低通滤波电路可以去掉吗?我没有datasheet里的电容,纠结ing...

楼主(2011-06-22):
如图所示的电路,我打算去掉,因为没有相应的两个电阻,一个470nf 一个10nf...
或者用其他的代替需要用什么?我只有1uf 0.1uf 0.01uf 0.047uf 20p 30p 的电容,不知道能不能代替。
今天刚拿到PCB,希望快点调试。如果去掉会有什么影响?我如果在软件里做低通滤波这个电路是不是可以不要?

网友:
一定要焊接上,那是用于pll 锁相环上的。你用别的容值出来的 波形 ,  Av会小一点。

请仔细看 ds,对了,我测试的结果是  4200 这个ic  抗震性能不太好,  没有ad610 波形来的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定要焊接上,那是用于pll 锁相环上的。你用别的容值出来的 波形 ,  av会小一点。
请仔细看 ds,对了,我测试的结果是  4200 这个ic  抗震性能不太好,  没有ad610 波形来的稳定

请问AV是什么?

没办法了,明天只能再去买这两个阻值的电阻...

谢谢你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定要焊接上,那是用于pll 锁相环上的。你用别的容值出来的 波形 ,  av会小一点。
请仔细看 ds,对了,我测试的结果是  4200 这个ic  抗震性能不太好,  没有ad610 波形来的稳定

我测试也是抗震太差,都准备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呃...我换不了了,等下一代出来吧,只能在电路板上尽量减震了,打算去买几个旧光驱,找里面的减震垫来用。希望不要太糟糕。
电容我已经找到,而且焊上去了,等写好程序就可以测试下了。
AD610...买不起啊...

网友(2012-01-29):
回复 网友C:

请问AV是什么?

ps:AV是英语Adult Video的缩写 哈哈 你懂的……

网友:
一解平均电压
另一解见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