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 2.0 装机完成,但出现严重的姿态问题

楼主(2011-06-22):
奇怪了,昨晚MK2.0刚装完,用的是老郭的一体化板子,板上芯片自己焊的,固件最新,电机朗宇2212 KV980 1045桨,拿在手上试飞的时候发现各电机抵抗我水平倾斜的反作用力不大,调节了MKtools,GYRO选项参数还是差不多,放地上起飞时总是1号,3号电机先飞起来。

以前做1.3的用默认参数也不平衡,后来调了下gyro参数好了,现在不行了

天地飞2.4G的控,我拿在手上只操作油门就发现四轴抵抗的反作用力不大

我气压传感器选项没有开 ,我目前都室内调试的

目前发现问题所在了,接着mktools的3D视图,拿在手上开机,刚开始的时候现实机体姿态和3D姿态大致相同,随转速增高后现实机体向机头方向倾斜,3D视图刚开始还慢慢随之倾斜但慢慢回归水平,但现实机体倾斜还在增大。难道在飞行过程中机体平衡中立点在慢慢变化?

联机飞行发现加速度计的波形非常差,难道受震动影响?记得加速度计在长期融合中用来修正陀螺漂移的,难道整机的姿态被加速度计误修正了?

楼主:
进一步肯定是震动引起加速度计的偏差,固定飞控的螺丝只留一颗然后就发现波形好了很多

网友:
试试光驱里的防震螺丝垫,效果应该会有的

楼主:
目前飞控下面用泡沫支撑

网友:
楼主!!我的问题和你一模一样!!!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我差点就想把这个板子砸了!

网友:
大哥,我由衷的感谢你!!!看了你的帖子后重新处理了我的机子减震,搞定了飞偏的问题,太谢谢了!!!

网友(2011-09-15):
我用的1.3也不平衡,请问你怎么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