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60问题求教

楼主(2011-06-22):
谁懂得三菱E60加工中心的啊  它那个床子 一开机刀库就跑到主轴下面了  这是什么情况啊 求职业玩家讲解

网友:
刀库的气动电磁阀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师傅说只要改个参数就可以了 怎么改啊 主要是在哪里改啊  求教了

网友:
坐等你师傅过来讲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们也知道现在的师傅谁不留一手  刀库好像有个开关的 打1是开 打0是关 主要这个开关我不知道哪里哦

网友:
斗笠式刀库换刀的时候,是用气缸将刀库推到固定位置,检查一下这个气缸的电磁阀不就完了吗?每一家的plc设计不会相同,参数也不能一致,就是反了,也不能教你去调,因为你完全不懂,出问题的机会大于修复,所以你只要检查一下电磁阀,如果电磁阀没问题,最多不过就是交换一下进气管,不是很简单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啊 我搞烦了把气阀开拧死了 所以现在刀库不进气动不了 问题也解决了 不知道这样行不

网友(2011-11-15):
刀库的气动电磁阀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