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6位共阳LED数码管的小数点。。

楼主(2011-06-22):
(无正文)

楼主:
俺的4 1/2 表终于坏掉了,不得不把手头的7135用上了。。正好还有很多AT90S2313,和一些老旧的IC,做个比较准一点的电压表。

PB4 是用于小数点的输出驱动端口位。

dot_pos 是小数点位置,在VMLAB中用仿真,一步一步断点,发现程序是正常的。
然后在PROTEUS中试验了下,断开小数点字段的端口线,发现了奇怪的现象,对比第一个图中的上下两部分就能看出来:
点亮小数点时,相应位的8字段不显示了。。不点亮时却正常。。

以前咋没碰到这个问题呢?难不成是版本的问题?

另外问下:已经画好的ISIS电路图,尺寸不够了咋办?不想重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画好的ISIS电路图,尺寸不够了咋办?不想重画。。

System - Set Sheet Sizes...

网友:
don't trust proteus's visual presentation when multiplexing is involved.

take a look at the waveform on the logic analyzer and see if the dot is actually displayed with the digit.

网友:
貌似不是仿真软件问题啊 我的就可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原来是在这个菜单下,有些习惯还是改不了。

回复 网友C:

波形是正确的。懒得再去装回7.4SP6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