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了8X8X8LED控制板得PCB,请大侠们帮忙看下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1-06-23):
看到网上的8X8X8LED心痒难耐,买好了元件准备动手了。学校实验室有制版机。现在把图纸发上来让大家看看,帮忙找找问题。

PCB图 (原文件名:8X8X8LED.jpg)

原理图比较简单,大家看看哈。程序现在只完成了验证部分,具体的还没实现。   先实现硬件再说。

对于焊接8X8X8的led,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不?

楼主:
http://www.izheteng.com/news/512-led-cube.html

网友:
That's great. Thanks for sharing the video.

楼主:
汗。。。 去找了老师做板子的时候,老师表示20mil的线都细了。还有protel默认的焊盘小了。学校才采购的80多万的一整套机子做不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记得在学校做板都是手工的,买板-->布线-->打印PCB-->电熨斗把线熨到板上-->腐蚀-->打孔-->最后焊接元器件
楼主幸福啊,这些都给免了。

网友(2011-12-12):
谁有具体的资料啊,看杜洋都不用芯片的!!!谁知道他怎么链接的吗?

网友:
杜洋的光立方现在是商品,不会把原理图、程序、焊接方法公布的,除非你买一个就知道是怎么做的~

网友:
很牛的创意呀

网友A(2012-05-29):
引用 楼主:
汗。。。 去找了老师做板子的时候,老师表示20mil的线都细了。还有protel默认的焊盘小了。学校才采购的80多 ...

机器做不出20mil的板子?我手工做板都能做10mil的,光立方的PCB板子我就是手工做的 ,现在已经能做一些简单的特效了。用8个595和一个2803就能搞定了。三排IO口控制芯片就能实现控制了,下一步做FF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做不出20mil的板子?我手工做板都能做10mil的,光立方的PCB板子我就是手工做的 ,现在已经能做一些简 ...

学校老师2B啊。一年多了设备还用不来。还做不出板子。。。失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器做不出20mil的板子?我手工做板都能做10mil的,光立方的PCB板子我就是手工做的 ,现在已经能做一些简 ...

你的10mil的线宽是怎么手工做出来的,教教兄弟们。

网友C:
多做就成了,试过3MILL热转印没问题。只是试能不能做,不是做电路。
100脚ARM DEMO板做了好多了,没有一块不成。6MILL没问题。
现在做有一好处,就是打印出的墨比较厚,不信试试。在冬天可不好用。

纯手工的活不练那行。没有现成的经验可用。要说教程网上多了去了。淘宝上有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10mil的线宽是怎么手工做出来的,教教兄弟们。

热转印PCB,只要转印好了,腐蚀看好了,就不会又问题了。多做就行了,其实10mil也是迫不得已的,开板开不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校老师2B啊。一年多了设备还用不来。还做不出板子。。。失败。

光雕机么?10mil完全没压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做就成了,试过3MILL热转印没问题。只是试能不能做,不是做电路。
100脚ARM DEMO板做了好多了,没有一块 ...

感光膜的怎么做啊。是试验了几十次都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