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图详述】不用JLINK-V8仿真器也能调试飞凌S3C6410程序

楼主(2011-06-23):
本人最近在“裸奔”如今找到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用Jlink有时候会有莫名奇妙的错误,使得调试失败,我总结出两个方法把我们的裸机程序在OK6410上面轻松跑起来:

    方法一:使用WinHex_14.0_SR-1_SC.exe来作为辅助软件。使程序烧写到SD卡中,从SD卡中启动裸奔程序。
    方法二:使用我们的uboot来从nand flash启动我们的裸奔程序。

OK6410的裸机调试(不用Jlink)

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主题。
有两种方法写入,一种是从sd卡启动,一种是从nand flash中启动。

方法一:

用 sd卡启动我们的裸机程序
用到的软件:WinHex_14.0_SR-1_SC.exe (在帖子的最下面有这个软件下载)
首先在RVDS 上编译裸机代码,RVDS 的设置可以参考我的设置,(好像不这么设置也可以成功)

我的这项设置输出的是文件名为zImage 的二进制代码文件。注意是zImage!!没有.bin!之后一种方法就用到它,暂且先说了吧。

插入已经格式化的SD卡,打开WinHex_14.0_SR-1_SC.exe这个软件。

S3C6410 SD 启动模式原理: 上电后,CPU 自动将SD0 丛最后0x23FF处,连续8KB数据读到内部SRAM 0x0C000000 处执行。

就这样,我们的裸奔程序就写到SD 卡中了,把OK6410 设置为SD 卡启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裸机程序在运行了!

方法二:
借助 uboot把我们的裸机程序从nand flash中启动起来!
我们一键烧写的方法,将SD做一些准备。
打开SD_Writer.exe

然后把uboot.bin拷贝到H盘中(SD卡的盘符)
可以用位于OK6410-A 6410官方基础资料-2G\linux2.6.28\demo 下的uboot.bin接下来把我们刚刚生成的裸机目标文件“zImage”拷贝到SD卡中。
设置OK6410 为SD卡启动,用dnw观察打印的信息,看到此信息就说明烧写完成了。

完成后把板子设置为nandflash启动,就可以“裸奔”了。看到这个信息就说明你的裸机程序在执行了。

总结
方法一借鉴了坛子里另一位大神的想法,方法二是本人自己摸索出来的!大家一起学习,一同进步!
PS:下面提供的软件也可以到飞凌的论坛下载:www.witech.com.cn

                                                                                          DIY爱好者:七剑追魂

网友:
楼主v5,请问这两种方法对程序的大小有没有限制呢?
zImage文件的前面不是有个文件头么?用rvds生成的文件也有这个文件头么?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v5,请问这两种方法对程序的大小有没有限制呢?
zimage文件的前面不是有个文件头么?用rvds生成的文件也有这个文件头么?谢谢!

不需要文件头的,就当一个应用程序直接运行了,名字是zImage而已。文件的大小限制没有特别注意过,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在linux下面编译出来的二进制文件能不能也只改个名称就能用呢,不清楚一键烧写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楼主:
我感觉SD_Write.exe这个一键烧写的工具其实就是把SDBOOT烧写到SD卡能自动启动的位置了。

网友:
正在找裸机调试的,mark!

网友(2011-08-23):
果断试一下,顶!

网友:
很好 我也买了ok6410 回去试试

网友:
我也在试,共同学习啊

网友:
果然可以,高手啊!!

网友:
大神的名字得报一下啊,要不人家大神会发怒的。。。。

网友(2011-10-05):
学习了,我也想知道是哪位大神啊

网友:
第一种方法试过了没成功啊,求指教?

网友:
刚买了ok6410,先做个记号

网友:
试了一下,可行,顶一下!

网友:
哎,高手无处不在。

网友(2011-11-19):
RO base的地址怎么设置的?

网友:
试了一下,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直接用SD_Writer.exe将裸奔程序写入SD卡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
试一下,现在用的JILNK_V8不好用。

网友(2015-02-04):
谢谢分享,我用您的方法二去试, 小程序 点灯还可以, 搞了个280K的程序下去 就不行,这是什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