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8 相位修正模式的疑惑

楼主(2011-06-23):
老师们
    你们好,我最近刚学习单片机,写的是SPWM程序如下
#include<iom8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short spwm[200]={ 400,399,399,398,397,396,394,393,391,389,
                           387,385,382,380,377,374,371,367,364,360,
               356,352,348,344,339,335,330,325,320,315,
         310,304,299,294,291,285,279,274,268,262,
         256,250,247,241,231,228,222,216,209,203,
         201,200,199,199,198,198,197,196,194,193,
         191,189,187,185,182,180,177,174,170,167,
         164,160,156,152,148,144,139,135,130,125,
         120,115,110,104, 99, 94, 88, 82, 76, 71,
          65, 59, 53, 47, 41, 34, 28, 22, 16,  9,
           3,  1,  6, 13, 19, 25, 31, 37, 44, 50,
          56, 62, 68, 74, 79, 85, 91, 96,102,107,
         112,118,123,127,132,137,141,146,150,154,
         158,162,165,169,172,175,178,181,184,186,
         188,190,192,194,195,196,197,198,199,199,
         200,200,206,213,219,225,231,237,244,250,
         256,262,268,274,279,285,291,296,302,307,
         312,318,323,328,332,337,341,346,350,354,
         358,362,365,369,372,375,378,381,384,386,
         388,390,392,394,395,396,397,398,399,400};
               /*{201,212,225,237,250,262,274,285,296,307,318,327,337,346,354,//带直流分量的正弦波
                  362,369,375,381,386,390,394,396,398,400,398,396,
              394,390,386,381,375,369,362,354,346,337,327,318,307,296,285,
              274,262,250,237,225,212,201,187,175,163,150,138,126,115,104,
              93,82,73,63,54,46,38,31,25,19,14,10,6,4,2,0,0,0,0,0,2,4,6,10,
              14,19,25,31,38,46,54,63,73,82,93,104,115,126,138,150,163,175,187};*/
//=====================周期为20ms,spwm频率为20k===========================//

short list2[]={
0,4,7,10,13,16,19,22,25,28,31,34,37,39,42,45,48,51,54,57,60,
62,65,68,71,74,76,79,82,84,87,90,92,95,97,100,103,105,108,110,112,115,117,
119,122,124,126,128,131,133,135,137,139,141,143,145,147,149,151,152,154,156,
157,159,161,162,164,165,167,168,169,171,172,173,174,176,177,178,179,180,181,
182,182,183,184,185,185,186,186,187,187,188,188,189,189,189,189,189,189,189,
189,189,189,189,189,189,189,188,188,187,187,186,186,185,185,184,183,182,182,
181,180,179,178,177,176,174,173,172,171,169,168,167,165,164,162,161,159,157,
156,154,152,151,149,147,145,143,141,139,137,135,133,131,128,126,124,122,119,
117,115,112,110,108,105,103,100,97,95,92,90,87,84,82,79,76,74,71,68,65,62,
60,57,54,51,48,45,42,39,37,34,31,28,25,22,19,16,13,10,7,4,0
};

unsigned int  k=0;

//****************系统初始化***************************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0x00;   //清零
   TCNT1=0x0000;  //计数器赋初值
   OCR1A=0xc8;   //A路比较值(***OCR1A/OCR1B中的值不得超过ICR1的值***)
   OCR1B=0xc8;
   ICR1=200;  //400,即8khz
     //改变频率-ICR1(反比)
   TCCR1A=0xA2; //BIT1:0波形发生  BIT3:2通道AB强制输出比较,非PWM时被激活,PWM必须清0   BIT7:4通道A/B输出模式。
   TCCR1B=0x11;  //BIT2:0时钟选择位  BIT4:3波形发生位  BIT5保留位必须为0,BIT6输入捕捉触发边沿BIT7输入捕捉噪声抑制器
  } //   WGM3:0   1010  相位修正PWM    TOP=ICR1,OCR1X在TOP更新。TOV1在BOTTOM置位。
    //   CS12:0   011   64分频
    //   COMA1:B0 1010  在相位修正模式下  OC1A/OC1B升序匹配清0,降序匹配置位
//--------------------------------------------------- -----
//*****************主程序*********************************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ovf_isr:7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ovf_isr:8
/*---------------------------------------------------------*/
//***********定时器T1中断程序***************************
/*---------------------------------------------------------*/
volatile int i=0;
void timer1_ovf_isr(void)
  {
   k++;
   if(i<200)
     {
         OCR1A=list2[i++]; //重新赋初值
     }

   else if((i>=200)&&(i<400))
     {
           OCR1B=list2[(i++)-200];
         }
   else i=0;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top=0x0190;//////0x258;0x002c;0x0050;
      DDRB=0xFF;
   PORTB=0xff;
   timer1_init();      //初始化定时器T1
   TIMSK=0x18;         //开比较中断
   //7   TC2输出比较匹配使能                        0
   //6   TC2溢出使能                                0
   //5   TC1输入捕捉中断使能                        0
   //4   TC1A输出比较A匹配使能                      1
   //3   B匹配                                      1
   //2   TC1溢出中断使能 TOV1职位就开始执行中端程序 0
   //1                                              0
   //0  TC0 中断使能                                0
   SEI();             //开全局中断
   OCR1A=0;
   OCR1B=0;
    while (1)
    {

    }
}

OCR1A,OCR1B都能匹配。。但是计数器由BOTTOM到了TOP以后不返回到BOTTOM,而是继续到0X1FF,但是我在程序里面设置的模式是WGM13:0=10,不是3.我在AVR STUDIO里面仿真一直都不是按BOTTOM-ICR1-BOTTOM的模式.不知道是编译器仿真不准,还是这个程序有错误。多方请教,无人解答。希望能在论坛里面得到答
案。另外我结合PROTUES仿真发现OCR1A或者OCR1B匹配时中断只有100个脉宽不同的方波,我的不是200个样本点吗。怎么少了100个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我在网上下了好多的SPWM程序,发现不是进不了中断的,就是仿真出现错误的。看了好几遍手册,迷茫中。。。。。。。。

网友:
简单看了看,目前没有看出代码上的问题。

但我不赞成使用防真的手段,因为防真软件根本不能完整的防真,里面有很多问题,尤其防真比较复杂的功能。另外,就是防真软件没有问题,使用不对也得不到正确的结果。

买块我设计的多功能板吧,在上面直接跑,用个示波器看结果。

看你也不像新手,在做东西,有现成的系统的话,先在系统上进行简单的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马超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