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用级,TOUCH 解决方案 整理请大家拍啊

楼主(2011-06-23):
民用的洗浴中会有一个TOUCH的解决方案,,目前我发现这个很好,就是用专门的芯片来处理,TOUCH
   比如

   tch04
  TCH04触摸IC 专业IC  等待专业的控制IC,价格为1元多可能,作到产品中的话能提升很高的价值,而且外围电路很简单,一个IO就可以控制一个TOUCH,可
  以到BAIDU.上看看

  我还知道ATMEL  芯片也有专业的方案,就是QTOUCH 不过这个样子做很费IO口,按键要二个IO 口,,一个滑轮要6 个IO 口,

不知道大家还知道有关TOUCH 的解决方案不,,

  ST04C  BAIDU下就知道电路了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做出来之后 产品的稳定性?
洗浴中心 手上带水是否误操作?
期待结果

网友:
一般的触摸是定义手上有水的时候是不响应的。

楼主:
马上实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好的,,没有问题,,可以看看我的实验,,回复【1楼】lilybow0

没有问题,,,请看看实验   还有touch 实验手册,,http://wenku.baidu.com/view/32364d0af78a6529647d53cb.html

网友:
一直用BS80x系列的,从1.2~2.1元,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有什么5个电容按键的ic,要便宜的?

网友:
有热水器上也有用,据说效果不是很好

楼主:
默认为高电平,,touch 后为低,,这个芯片,,ST04C 这个芯片是批量生产做的,,应该好用的,,不然,不行吧,,

网友:
没研究过 !!

网友:
这个我们公司也有,需要玩的同学说一声,自付快递费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