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线串口半双工通讯问题

楼主(2011-06-23):
请教大家下面这个电路能工作吗?电路为单线串口半双工通讯。

串口空闲状态下,TX高电平,单线RX/TX不是一直为低电平了吗?
谢谢大家指点^-^.

楼主:
想明白了,结贴

网友(2013-01-23):
能请教一个问题嘛

网友(2013-04-08):
楼主能分享一下你想明白沈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明白了,结贴

楼主这个是做楼宇对讲的单线串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做楼宇对讲的单线串口吗

  没接触过楼宇对讲的东东,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两个系统想用串口通信,但是通讯线只有一根。所以要把串口转为单线信号传输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接触过楼宇对讲的东东,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两个系统想用串口通信,但是通讯线只有一根。所 ...

你好 能帮我看看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吗 我现在是想把单线串口转会标准串口 过了光端机再把标准串口转回单线串口 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电路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5%8D%95%E7%BA%BF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平信号传输不了多远吧

我这边这个半双工 单线 传输几百米 挂了二三十个从机

网友(2013-07-26):
头一次见这种方式的,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