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52i锂电池供电,运行一段时间就不好用了

楼主(2011-06-23):
应用描述:MSP430和MC52i直接连接,共同用3.6V锂电池供电;MC52i工作在定时工作模式(每隔5分钟启动发送一次,发送完关掉);
问题描述:设备运行了大概一个来月,就出现MC52i连接不上网络,以后就一直连接不上网络。设备重新上电也不好用,但是把SIM卡拿下来放到手机上开机或者拨个电话,在放到设备上联网又恢复正常。

请问各位高手同仁: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何解决呢?小弟不甚感激!

补充说明:3.6V供电没有升降压处理,直接给MSP430单片机和MC52i供电,SIM卡电路使用的是资料里提供的典型电路。

楼主:
目前有个别设备出现这种情况,困扰了我很久了!希望各位朋友帮帮忙了!

网友:
SIM卡座触点氧化

楼主:
欢迎各位畅所欲言,也许你的一句话就能帮我的大忙!多谢支持了!

楼主:
Appcat 苹果猫 大哥:我们的设备是全密封的,把卡放进去一两个月才出现这种问题,如果是SIM触点氧化的话,手机拨一下就能好使吗?

楼主:
把卡拿出来放到手机上开机一下也好用!我们自己的设备复位都不管用!

楼主:
苹果猫 大哥: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呢?谢谢了!

楼主:
各位高手,请支招!我这个现象不好捕捉,运行挺长一段时间才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苹果猫 大哥:请您有时间的时候,帮小弟解释一下,小弟先在这里谢过了!

楼主:
继续求助啊!

网友:
是否只是插拔一下SIM卡就好啦?

频繁启动是否会被移动网络拒绝?

网友:
楼上可能就是正解。楼主的代码是否在无法联网时会反复启动模块?
我在做产品测试的时候,偶尔会遇到这个问题,生产线上的SIM卡,一个一个模块测试时,有时会死活注_册不了基站,AT+CREG?返回CREG:0,0   一般我让他们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就好了。最近我在上海的客户也遇到这个问题,关机等一下就好了。这个现象基本上不确定,看基站的心情,比较少遇到,动感地带遇到的概率更大,全球通基本上没有。
建议楼主发现出问题的机器时,先不要断电,设法能够直接输入AT指令到MC52i的串口,看当时状态,一般AT+CIMI或者AT+CPIN看SIM卡状态,如果是触点氧化,这步就能发现,然后看AT+CSQ,天线系统的问题也能发现,最后就是看AT+CREG了。
解决办法就是在频繁注_册不上网络时,关掉模块,让模块隔几十秒后再开机。

楼主:
因为用的是锂电池供电,所以模块不是一直在线,我的代码是定时启动发送,间隔15分钟启动发送,如果发送顺利,发送完就断开给MC52i供电,如果发送不顺利的情况下,断电后,再重新启动联网发送一次;若仍不成功,就关掉模块,等待下一个15分钟重新给模块上电启动。

楼主:
回复 楼主:

插拔SIM卡的方法也不好用,目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SIM卡从设备上取出来,放到手机上,开机拨一下10086或者不拨只是开机一下,再放到设备上九好用了!我想了解的是手机开机的过程中,对SIM卡进行了什么操作,使得SIM又好用了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们的设备一直是处于比较频繁的启动状态,不是说当它连不上网的时候才频繁启动,像您说的如果是频繁启动会被移动网络拒绝的话,会用了一两个月才出现这种情况吗?还有如果确实像您说的呗移动网络拒绝了,那么我把SIM卡放到手机里开机,就能重新激活吗?手机开机的过程发生了什么操作呢?

楼主:
没有同仁遇到类似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苹果猫:您的产品是一直在线模式还是像我说的那种重复启停工作模式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可以考虑一下锂电池的供电能力,MC52i联网不成功有可能是电流不够的缘故,
在连接网络时峰值电流比较大。
PS:我在调试时曾经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能不能是关机的流程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
锂电池供电应该不成问题,换张好用的卡,放进去仍然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兄弟,你认为什么样的关机流程为合理的呢?方便的话,可以交流一下了

楼主:
结贴:感谢Appcat 苹果猫和comway 移动狗及其它朋友的帮助,经过测试分析,基本上可以确定是由于SIM卡入网慢引起的!

网友(2011-10-10):
回复 楼主:
楼主能否给个简单的应用电路图,我只需要用GPRS发送数据就可以了,是不是只供电,连上sim卡和串口就可以了?

网友(2013-09-26):
引用 楼主:
结贴:感谢Appcat 苹果猫和comway 移动狗及其它朋友的帮助,经过测试分析,基本上可以确定是由于SIM卡入网 ...

你好,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先放到手机里后,再放到我的设备上,他就能正常入网,而且网络注册时间也不是很长,此后就无法复现出,一开始不好用,经过手机后好用的情况。你是如何复现的呢?
你说是SIM卡入网慢,大概要多久呢?
另外有没有这一次入网慢,只要登上去后,下次再入网就比较快的情况呢?

网友:
将我今天测试的结果汇报一下,确实是存在这一次入网慢,要50秒,只要登上去后,下次再入网就比较快,仅十几秒。我是新办的一张卡,第一次测试时发现的。后续就没能复现出来,这个比较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