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Cyclone3的JTAG加栽失败泪奔~求解释

楼主(2011-06-23):
本人设计了Cyclone3的一块板子,始终JTAG无法加栽,说是连不上.JTAG线可以加载其他的片子(说明线缆无问题).

选用的5V 40MHZ时钟;
芯片:EP3C10E144I7;
电源:3.3V   1.2V   后来加了2.5V从新飞的线(早期也是引用了C2的AS和JTAG加载模式,后来改进了,图不方便传输,一会描述下吧)

现在的现象是一上电:a) TDI就下拉到0.8V,b) CONF_DONE拉低,c) nCoNFIG拉低, d) nSTATUS拉低  e)DCLK无输出(AS加载芯片没焊接)

楼主:
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我查阅资料一般都选3.3V的晶振,有的还在波形输出端串25电阻,但是在handbook没找到相关描述,会不会是我晶振的问题.

另有人提到上电瞬间电压影响,要串大电容.^^

我现在是急了,一筹莫展

网友:
仔细看了你的图,除了NCE 10K下拉到地之外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手册上是短路到地,你可以改改看有没有用。
另外,你说的晶振问题其实跟这个没关系,FPGA在配置完成之前所有IO都是三态的,倒是你要检查一下各个电源地有没有问题,电源不对导致配置不上还是时有发生的。
还有,你的图中网络名GND跟三角符号的地是一回事吧?

网友:
msel接对了没有

楼主(2011-07-29):
谢谢3 楼4楼的支持
回4楼 msel接对的

回3楼,你说的不错是电源地的问题。EP3C10E144I7这个片子底面有个接地pad 当初设计的时候安C2考虑的 没接地。后来直接在印制板穿孔接上地后就加载正常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至今问题还没解决,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这是一个常见问题,尤其是新手。E144封装下面有大片的接地pad,即使你的PCB上设计了这个pad,但是手工焊接也是焊不上的。如果你用的是2层板,那么可以在PCB上用改锥钻一个孔,把PCB上的敷铜顶起来,和芯片底部的接地PAD连接在一起,JTAG就可以识别到了。

ALTERA+Lattice 二合一 USB加载线,只要59元,欢迎访问我的店铺http://shop67666889.taobao.com/

网友:
真够毒的,芯片手册上一定要详细强调这点啊。

网友(2011-11-24):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按照楼主说的,钻孔,接地,这样JTAG就可以识别到了。但是还是无法下载啊?JTAG电路和你的是一样的,楼主你是怎么做的?谢谢了

网友:
我记得数据手册上专门有强调这个问题的  楼主大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