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看我的程序哪有问题

楼主(2011-06-23):
发了几次贴,没人帮我,今天我把我的程序贴出来,我知道我的这个程序很差劲,但没法,个人能力有限,只得求助于大家,下面是程序

楼主:
MCU是C8051F330,全N管,采用自举升压

楼主:
这是驱动桥电路

楼主:
这是控制部分,电路和程序上有点出入,开始想按这个电路打板子,但用洞洞板搭试验板发现有问题,洞洞板上是P0控制电机,P1口检测过零

楼主:
发错了,这才是控制部分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电源电压一过11V,就电流急增,上臂管子发烫烧管,下管还好,望DX给我指导下,谢谢了

网友:
电路可能有问题, 我觉得是 上管 gs 没有断开管子 导致 电流很大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截止时间过长!简单的方法,加大R1,R2,R3的阻值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说的对,截止时间过长!简单的方法,加大R1,R2,R3的阻值试试!
我是参照夏风的电路弄的,他的驱动桥电路上,那三个电阻就是取的2.2K

楼主:
况且是电压上到11V后才这样的,我先试试,不管行不行,还是要谢谢楼上两位的指导

网友:
另外你的2,4,6控制口再接个上拉电阻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下臂管子的G极也加个上拉电阻吗

楼主:
刚试了,R1,R2,R3,改为10K,驱动硬盘电机空载,电压12V都只电流120MA,但下臂又开始发烫了

楼主:
又试了驱动KV1000的航模电机,空载12V,电流2A的样子,上下臂都很发烫,这正常吗

楼主:
反复试了几次,按六楼和七楼的方法,效果好多了,管子发烫的情况明显好转,我把上臂的上拉电阻改为100K,仍能良好驱动,控制硬盘电机时,12V电压电流才120MA,管子温热.控制航模电机时,12V电压下空载电流1.3A的样子,下臂温度明显高于上臂,准备按10楼所说,在2,4,6口分别接上拉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