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VR实现运行SD卡内程序 16灰度触屏

楼主(2011-06-23):
现在正在实验用灰度屏做视频播放,本来这个是用在项目上的,后来项目放弃用AVR方案改为TI的omap+Linux方案了,这个实验板和灰度屏就流落到我手里了。
敬请期待。

我想做个动态调用API的程序,能使avr读取SD卡里的脚本运行从而减轻ROM的擦写寿命(就像WINCE运行EXE一样),并设计触摸菜单。可是AVR是不支持片外运行的,不知是否有人做过类似动态调用API的系统?

顺便帮我看看这个示波器能值多少钱。

网友:
没人顶????
不应该啊,支持楼主
示波器不值钱啊。。。

网友:
建议你用ARM来实现动态调用API吧。毕竟ARM支持内存运行程序,而AVR由于是指令和数据分开的架构,无法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
解释器可以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解释器可以么?

意思就是解释器,在ROM里做一个8位的指令集,然后做一个编译器做一下预处理,生成BIN文件。
脚本是不能直接访问硬件的,需要通过SRAM划分的一个注_册表进行访问。

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的:
1如何在SD卡内的BIN文件内跳转地址。例如定义子过程和子程序等等
2脚本内定义变量复制到物理接口数型转换问题

网友:
在 ARM 上实现的 API动态调用,操作系统与应用程序分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60379&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liuweiele&bbs_id=9999

网友:
LZ能否对这个LCD做个介绍,对这个LCD很感兴趣。
能给些关于这个屏的资料吗?

网友:
我也看上这个屏了,有资料没?

网友:
期待LZ回复,俺真的看上这个屏了!
从图上模糊看到这个屏好像是“久正”(Powertip)的。

网友:
各位有谁知道比较好点的带灰的白底的LCD屏,给介绍!
上次在公司看到一个安捷伦的频谱仪器,那上面的屏真的
很漂亮!

网友:
AVR读sd卡已经比较吃力了,加上解释器的话性能会很低。不过蛮有挑战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avr读sd卡已经比较吃力了,加上解释器的话性能会很低。不过蛮有挑战性的。

不吃力,16Mhz用spi可以达到500KB每秒,且剩有1000bit的sram

楼主:
屏是九正的,ebay买的,每人限购2片,

http://cgi.ebay.com/ws/eBayISAPI.dll?ViewItem&item=300506771839&ssPageName=STRK:MEWNX:IT

网友:
这个屏幕 35刀

不知道折算到RMB多少钱?

楼主:
23日汇率是6.46

网友:
楼主请将代码公开,学习学习

网友:
对AVR运行SD卡内程序感兴趣,可惜水平太菜........

网友:
那个16灰度的屏是E-Ink屏吗?
SD卡内程序运行程序类似于"单片机仿PLC"
6楼惊现偶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请将代码公开,学习学习

It didn't done yet.

网友:
发现楼主搞显示屏搞得出神入化了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用ARM呢.AVR是不错,但ARM更好.
另外佩服楼主的手艺.
触摸屏还是直接进单片机.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67637&bbs_page_no=8&bbs_id=9999
这个对LZ不知有帮助没。

楼主:
着示波器很NB的,哈哈哈,我花100刀买的

网友:
LZ这个屏的控制器S1D13700在16级灰度下似乎只支持240 x 160的点阵!
不知LZ的320 x 240如何做的??

网友:
这示波器是在哪里买的?我也想要!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示波器是在哪里买的?我也想要!

哈哈,墨西哥买的,看起来像学校里剩下的.100刀超值啊!!可以看到500MHZ,四通道,加游标显示,自动测频率和电压

网友:
不知道AVR的Jtag协议中,是否有让其执行有一条指令的功能,如果有的话,用两片AVR,一片读SD卡中的程序,把AVR的二进制码读出后,通过JTAG口_交由另一片AVR执行。速度取决于JTAG通信的速度了。

其实AVR中中如果有这种机制,那么模拟器的执行速度也会快一些:

比如有个很小的RAM,8个字节就差不多了,这个RAM是在程序空间编址的,在模拟器取道opcode后,将opcode放入这个RAM,然后在栈中设置好返回地址,再在原先的opcode之后放入返回指令的二进制码,然后JMP到这个RAM的地址,就完成这条指令的执行。

其实这个机制,有点像指令cache,就是这个cache很小,况且其line fetech动作是由软件完成,而不是硬件,是效率低。

网友(2012-04-10):
先收藏了,水平到了,再研究

网友:
楼主有问题,鉴定完毕.哈哈.用STM8多爽.直接RAM运行!还便宜!

网友(2013-03-12):
可以使用LUA

网友(2013-07-27):
楼主超喜欢avr看出来了 我也是 因为avr可以手工焊 而且在控制之内

网友:
其实我对小的东西比较着迷

网友:
使用寿命捉急啊
还是换STM8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