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finsh中的可用内存大小是在哪里定义的

楼主(2011-06-23):
我使用finsh下的list_mem()命令,发现total memory显示为59424,而我用的是STM32F103VC,RAM总大小才48K,实际上可用的应该小于48K才对,为什么会大于48K呢?感觉这个值不对的话如果偶然溢出那会很不安全,不知这个值在哪里设置?特此求教,谢谢!

网友:
根据实际芯片型号修改board.h中 Internal SRAM memory size (STM32_SRAM_SIZE)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终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