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875单电源接法,有交流声,怎么消除呢??

楼主(2011-06-23):
用官方的这个

我是1个16V变压器,过1个全桥,然后1个3300UF电容+104电容,就接到LM1875的VCC去了,其它接法就按照官方的PDF单电源接法,其中C7我用的是1000UF的EFK电容,其它没变.
用的音箱是电脑2.1的音箱中的1个小音箱,拔掉输入端,声音调节最大最小都一样,靠近耳边大约10-15CM时会听到交流声,超过15CM就听不见了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跟布线有关,应该是C3的接地脚拾取到工频噪声了

改善方法:1、如果不想改板又不想增加元器件——>加粗地线
          2、如果有时间——>重新布线,  重点注意负反馈接地点的选取,地线不能过细  (如果这类布线经验不多,可以参考一下“星形接地法”的相关资料)
          3、想快速见效——>在靠近芯片的位置加大主滤波电容的容量  (比如;10000uF)

楼主:
报告,已经好了,是输入地接到电源地了.....

网友A:
难道输入地和和电源地不连一起么???

网友(2011-07-27):
楼主出来解释一下,地不是和电源相连??

网友(2011-08-30):
一点接地

网友:
呵呵,以前我也是跟官方的接,但超大电流声,把输出浮一个地出来就OK了,就像外国一些大功率电源的做法一样,输入跟输入间串一个大点功率的电阻。。。

网友(2018-08-26):
是要单点接地解决的?还是浮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输入地和和电源地不连一起么???

他这个应该算是差分输入,所以输入地不是直接与电源地相连的。

网友(2019-03-25):
集成功放有电流声一般容易检查的,按照正常接线一般都不会有电流声,除非电源比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