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3是否可直接使用5V晶振

楼主(2011-06-23):
Cyclone3是否可直接使用5V晶振,因为我看大家基本选择的是3.3V的晶振

网友:
有源晶振?

网友:
如果没有3.3v的晶震的话,使用5v输出的,用电阻分压一下就行了,一样用

网友:
串个大于100 - 1K 的电阻就行。不串也没有关系。FPGA一般IO口没有想象那么脆弱。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为啥要用5V的类?
3.3V的接口非要用5V的,这样设计不太合理吧。。。
Handbook上IO电压的容限值大概是4.6V,用久了恐怕会挂掉。

网友:
同意楼上,虽然io有钳位,这样设计总归不合理

网友:
5V晶振用3.3V供电~LZ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楼主:
感谢大家的经验分享,最近我在做C3的板子(144的 AS+JTAG),所以出现了晶振的问题。
原来的板子是别人画的,以前的产品上用过5V的晶振,就挪过来直接用了,后来板子做好后无法JTAG加载,我看到有几个电平总是拉低,估计C3就没起来,电路设计没问题(1.2 ,3.3 ,2.5我全加上了),我已经改进过了。

一共就两个问题:1 我用的是144的,后面中心的pad没做,没有接地;(明天新片子来了打个穿孔实验下)
                2 我用的晶振是5V供电的,参考C3资料和大家的布板经验,应该是3.3的。

故,有此一问。

明天我就把晶振换3.3看看。

网友:
我也在画板子的,根据网上收集的资料,我估计问题在底部的接地焊盘上。

楼主:
我已经打了一个孔穿过了4层板,现在在等芯片的到来。
捎带问个问题,时钟输入不用的是否要接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到你画的板子了。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好了 pad接地后就可以加载了,晶振还是5福的 ,回来在换3.3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