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Flash文件系统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23):
用大虾板测试网络收音机配套例程《2_filesystem_spiflash》,显示如下错误,请教大概是什么原因呢?大虾板Flash是 25VF080

网友:
驱动有问题吗?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805367

驱动可以先用 主SVN中 examples/test/device_test.c 测试一番.

楼主:
哦,好的。今天又把红牛板拿来,再试试AT45DB161。

楼主:
以用主SVN中 examples/test/device_test.c 测试过,结果如下,看起来驱动没问题啊

楼主:
下面是换了红牛板做的测试,设备测试依然没问题,文件系统依然不能用啊

网友:
贴子里面格式化时不是有两个参数么.
如果是其它原因.直接进入调试跟综mkfs函数即可.

楼主:
好像这个版本的mkfs是这样的
/* ELM format function */
int mkfs(const char* device)

跟踪了,都是在
/* Create partition table if needed */
if (disk_write(drv, fs->win, 0, 1) != RES_OK)
出错

网友:
你这个不匹配.
你OS用的0.4的,其中块驱动是以扇区为单位的.你用驱动测试也证实这一点.
但你这个文件秕还是0.3.*时期以字节为单位的.所以你核对一下这边.

文件系统和内核最好都使用SVN中的版本.

楼主:
感谢aozima,确实是这个原因,现在红牛板试好了,接着再试试大虾板。
大虾板也试过了,mkfs,device_test没有问题,fs_test有时过不去。不知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