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锂电池转3.3V芯片有哪些?

楼主(2011-06-23):
诸位,
我要用3.7V锂电池给芯片供电,芯片VDD要求3.3V,请问该如何选择芯片。
不要告诉我LM1117-3.3因为它的输入电压要求是Vin=Vout+1.3V,其他许多芯片也有许多类似的要求。有木有Vin在3.7V以下的啊,有木有?
多谢!

网友A:
HT7333

很不差钱的 TPS7333
电流200mA时压降0.1V 以下 500mA时压降才0.22V左右

网友:
一般先升压在稳压,因为锂电池最低电压可以到2.7V

网友B:
两点。
1是要计算LDO和DC-DC的效率差别。锂电池放电到3.3V,能量基本大多数都放出去了。所以加一个复杂的升压-降压型DC-DC电路,效率很低,很可能得不偿失。
2还没想好要说什么

网友:
看看MTK的方案 坛子里好像有

网友:
xc6206p332rm,不到2毛,sot封装,最小300mv压差

网友:
回复 网友C:
xc6206p332rm,不到2毛,sot封装,最小300mv压差

好多 MP3 好像也是用的这个, 不知道哪里有的买? 淘宝上很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两点。
1是要计算ldo和dc-dc的效率差别。锂电池放电到3.3v,能量基本大多数都放出去了。所以加一个复杂的升压-降压型dc-dc电路,效率很低,很可能得不偿失。
2还没想好要说什么

严重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xc6206p332rm,不到2毛,sot封装,最小300mv压差
好多 mp3 好像也是用的这个, 不知道哪里有的买? 淘宝上很少

搜xc6206,后缀表示电压值,封装等信息,下面地址有选型表
http://www.torex.co.jp/chinese/products/pro02/index.php

网友:
电流多大? 用超低压差的LDO比DC-DC要便宜

网友:
必须3.3V吗?可能锂电直供也是能承受的,不要钱
串个低压降的二极管,几分钱

网友:
SPX3819,还有一个使能端,很好用的
就是贵了点

网友(2012-06-04):
ADP3339AKC-3.3超低压差电压:230毫伏,这个应该不错试试它,和ASM1117封装引脚都一样代换很方便的。

网友:
SP6201有使能端,有可调压型号

网友:
LDO啊~mak了~

网友:
电流小于300mA的话,可选范围非常广泛,锂电降到3.3V很多便携终端都会用到,SOT23-5封装的DC-DC,带同步整流,效率可达90%以上,也有SOT23或SOT23-5封装的LDO,效率低一些。
DC-DC举例:
XM5062
HX1003
APS2406ES
-M3406
LDO举例:
CE6200A33M
AP1722B-33GC
AAP2968-33VIR1

网友(2012-09-02):
引用 网友A:
HT7333

这个型号要去熟悉一下!

网友:
662K  3.3V  LDO  就是上面所说的 XC6206。 淘宝有。。我现在就在用。

网友:
德州仪器的 TPS61025,就是有点贵

网友:
为啥一定要用3.3V  可以使用低压差的 3.0V的 LDO

网友(2012-10-14):
SOT-23封装的线性稳压器:
MIC5205
NCP500

网友(2012-12-22):
哪种市面上容易找而且假货少一点的?

网友:
用个低压差的二极管 也可以

网友:
sp2954. 1o/o

网友:
低压差LDO MARK

网友:
HT系列的不错

网友:
用7333就可以了

网友(2013-05-12):
LP2981-3.3

网友(2014-01-11):
一般要到先升后降的方式。

网友:
HT7133用过,还有一个带使能引脚的,型号忘了。

网友:
想请问LZ最后选的哪个?

网友(2014-02-23):
MCP33  ≤1uA超低功耗低压差稳压器

网友:
LT1963低压差稳压器

网友(2014-04-04):
引用 网友B:
两点。
1是要计算LDO和DC-DC的效率差别。锂电池放电到3.3V,能量基本大多数都放出去了。所以加一个复杂的升 ...

不错的建议

网友:
3.7的锂电,电压在3~4.2V,你得用升降压电路才成。
为了效率高点,只好用四开关拓扑。
linear的LTC3115,价格不便宜。

网友D:
我以前测试过好几次三星、诺基亚等智能手机:把电用几天直到晚上自动关机,早上拆开电池测大约是3.5V,所以建议你的锂电池不要低于3.4V,千万不要把2.5V升压到3.3V

网友:
参考手机电路

网友(2014-05-04):
3.3V低压差选型 MARK,好资料啊

网友(2014-07-23):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测试过好几次三星、诺基亚等智能手机:把电用几天直到晚上自动关机,早上拆开电池测大约是3.5V,所以 ...

你这个是 开路电压吧???

网友:
精工的S-1206B33,SOT23封装,250mA,工作功耗1.0uA,静态功耗几乎为0!可以去看看手册,希望能帮助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