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单片机在线升级一般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1-06-23):
单片机在线升级,主要涉及哪些知识吗?

网友:
首先要看那款单片机是否支持在应用编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iap

刚刚也了解了这个,这个稳定吗?

网友:
1.最重要的是,这单片机要支持在线升级,
2.升级需要有接口,串口,无线,USB等都可以,
原理:单片机的程序中包含了完成握手,接收,擦除,写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