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16IS752双串口同时使用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1-06-23):
在使用SC16IS752芯片时,当我同时初始化两串口后,在通信时,只能最后初始化的那个通道,可以正常通信,而第一个初始化的通道不能正常通信
如,我通道初始化顺序如下时,CHANNEL_B可以正常通信,CHANNEL_A不可以正常通信;
UARTSPI_Initial(CHANNEL_A, BAUD1200, COM_PARITY_NO,0x08);//采集485通道A初始化
UARTSPI_Initial(CHANNEL_B, BAUD1200, COM_PARITY_NO,0x08);//采集485通道B初始化
当我通道初始化顺序如下时,CHANNEL_A可以正常通信,CHANNEL_B不可以正常通信;
UARTSPI_Initial(CHANNEL_B, BAUD1200, COM_PARITY_NO,0x08);//采集485通道B初始化
UARTSPI_Initial(CHANNEL_A, BAUD1200, COM_PARITY_NO,0x08);//采集485通道A初始化
据我现在测试的情况是,要转到使用另一通道前,要先对此通道初始化才能正常通信。
而芯片是具有同时通信功能,请问有没人遇到过这种情况?会是什么原因引起?请大家不吝指教

网友:
程序问题

楼主:
忘记把初始化程序补上了,明天补上

网友(2011-08-30):
回复 网友A:
lz:
有没有高招,可以同时启动两个串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