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TML语言设计一个登录界面

楼主(2011-06-23):
本人是电子专业的  不懂JAVA 前段时间有看过点HTML语言设计的教程

就是没看到用HTML语言设计的登录界面

设计这个WBE界面用于ARM的远程监控   求高手给个模板   最好有注释的那种

小第在此先谢了

网友:
java和html语言有关系吗?

网友:
登陆界面用dreamware直接设计一个不就得了

网友:
最简单的
<form action="此处是提交按钮处理页面" method="post" name="Login"  id="Login" target="_self">
    用户名<input name="username" type="username" id="name" size="15" />
    密码<input name="passwd" type="password" id="passwd" size="15" />
    <input type="submit" name="button" id="button" value="登录" />
</form>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么简单吧。应该还得涉及数据库的。

网友:
我觉得楼主还是看下jsp或者.net语言,先确定你用哪种框架开发你的网站。单纯的html语言只能设计静态页面,像要是涉及登陆等操作应该算交互式界面了,就得使用数据库了。我最近在开发一个学院新闻网站公示板,需要能后台写入后台修改操作,正在学习.net与数据库的接口。
至于涉及监控就不懂了。。。坐等楼下高手。

网友(2011-08-01):
建议楼主看看jsp+javabean+servlet的内容,然后在了解一下sql server的使用,这些是最基础的开发网站的三层架构,其实并不是很复杂,也涉及不到特别多的java的内容。
用jsp作页面,用javabean数据库连接,用servlet作页面的控制。
至于软件的话建议使用myeclipse,如果感觉太难可以用dreamweaver

网友:
CGI实现一个登陆界面,

网友(2011-09-16):
如果是设备的管理,我认为最好是直接用标准的web认证登陆框,而不是在网页里做个登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