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变频器做2相用,是否有隐患?

楼主(2011-06-23):
东元0.4KW变频器,3相22V0输入,输出3相。
现输入接单相220V,输出接普通220V马达(带运转电容,类似风扇电机),运行没任何异常,也能调速,但频率要到20HZ马达才能开始转动,想控制180W的单相马达不知效果如何。是否有隐患?

网友:
我也想知道,我们实验室用3相变频器的2相接直线电机用。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坏处。不过用了半年了,貌似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直流母线上的滤波电容要加大一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直流母线上的滤波电容要加大一些啊?
你是四方的吗?

网友:
我确保,这样用早晚会坏的,不过由于您的东西功率很小,一时半会可能坏不了.

网友:
没有缺相保护吗?

三相整流只需要很小的滤波电容即可,
单相整流则需要很大的滤波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我们实验室用3相变频器的2相接直线电机用。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坏处。不过用了半年了,貌似没有问题。

这就要看是那类型单相电机.
高扭力起动(带起动电容,内部离合开关)在低频转动,极容易把电机及变频弄坏.

网友:
前级 单相和三相 一样的
变频器都是 交变直的
后级带普通电机+电容就不清除后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