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库中的__even_in_range()这个是什么函数啊

楼主(2011-06-23):
如果,不解,MSP430这个是什么库函数,请高手解答一下。
代码如下:

  switch(__even_in_range(I2C_State,12))
    {
      case 0: //Idle, should not get here
              break;

      case 2: //RX Address
              USICNT = (USICNT & 0xE0) + 0x08; // Bit counter = 8, RX Address
              USICTL1 &= ~USISTTIFG;   // Clear start flag
              I2C_State = 4;           // Go to next state: check address
              break;

      case 4: // Process Address and send (N)Ack
              if (USISRL & 0x01)       // If read...
                SLV_Addr++;            // Save R/W bit
              USICTL0 |= USIOE;        // SDA = output
              if (USISRL == SLV_Addr)  // Address match?
              {
                USISRL = 0x00;         // Send Ack
                P1OUT &= ~0x01;        // LED off
                I2C_State = 8;         // Go to next state: TX data
              }
              else
              {
                USISRL = 0xFF;         // Send NAck
                P1OUT |= 0x01;         // LED on: error
                I2C_State = 6;         // Go to next state: prep for next Start
              }
              USICNT |= 0x01;          // Bit counter = 1, send (N)Ack bit
              break;

      case 6: // Prep for Start condition
              USICTL0 &= ~USIOE;       // SDA = input
              SLV_Addr = 0x90;         // Reset slave address
              I2C_State = 0;           // Reset state machine
              break;

      case 8: // Send Data byte
              USICTL0 |= USIOE;        // SDA = output
              USISRL = SLV_Data;       // Send data byte
              USICNT |=  0x08;         // Bit counter = 8, TX data
              I2C_State = 10;          // Go to next state: receive (N)Ack
              break;

      case 10:// Receive Data (N)Ack
              USICTL0 &= ~USIOE;       // SDA = input
              USICNT |= 0x01;          // Bit counter = 1, receive (N)Ack
              I2C_State = 12;          // Go to next state: check (N)Ack
              break;

      case 12:// Process Data Ack/NAck
              if (USISRL & 0x01)       // If Nack received...
              {
                P1OUT |= 0x01;         // LED on: error
              }
              else                     // Ack received
              {
                P1OUT &= ~0x01;        // LED off
                SLV_Data++;            // Increment Slave data
              }
              // Prep for Start condition
              USICTL0 &= ~USIOE;       // SDA = input
              SLV_Addr = 0x90;         // Reset slave address
              I2C_State = 0;           // Reset state machine
              break;
    }

网友(2011-10-21):
__even_in_range()是里面的参数只能是偶数,也就是0,2,4,6,8,10等数。

网友(2012-01-10):
在IAR提供的库函数里有以下内容:
/*
   * Support for efficient switch:es. E.g. switch(__even_in_range(x, 10))
   *
   * Note that the value must be even and in the range from 0 to
   * __bound, inclusive. No code will be generated that checks this.
   *
   * This is typically used inside interrupt dispatch functions, to
   * switch on special processor registers like TAIV.
   */
原型为:
  __intrinsic unsigned short __even_in_range(unsigned short __value,
                                             unsigned short __bound);
在msp430里经常被用在多源中断的查询中,
如 switch( __even_in_range(TAIV,10)
只有在TAIV的值是在0--10内的偶数时才会执行switch函数内的语句
其作用是提高switch语句的效率

网友:
__even_in_range(I2C_State,12)

编译器会假定I2C_State是偶数,并且<=12,
并以此为依据,优化switch case语句。

网友(2019-11-24):
请问有没有对库函数的相关介绍的文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