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输入一个RGB565的值然后显示颜色的????

楼主(2011-06-23):
RT

网友:
微软的调色板就可以

网友:
调色板可以,比如画图程序里的编辑颜色

网友:
做个小软件,三个滑动条,一个颜色窗口,拖拉滑动条显示颜色,不过要把16位565通过程序转换为32位(实际是24位,最高8位没有用),6位G,5位B,5位R扩展为8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要输入24位数据,不是565

网友:
24位转565就是把每个字节低位去掉吧,取高位,以前做过一个简单的脚本是这么做的。

网友B:
刚刚做好一个小工具,显示RGB565颜色

界面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24位转565就是把每个字节低位去掉吧,取高位,以前做过一个简单的脚本是这么做的。

你一说我才想起来确实英是这么算的,我之前用RGB666点RGB888的液晶的时候,就是忽略低两位的。

回复 网友D:
刚刚做好一个小工具,显示rgb565颜色
界面截图

谢谢了,有你这个就方便多了

网友(2011-09-18):
RGB565是否是去掉最地位不是都适应吧?我在看SSD1963里面貌似不是这样的。

网友(2017-03-21):
565RGB工具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做好一个小工具,显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