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恒龙1:10四驱电大脚越野车锂铁电池准备的LM317先限流后恒压充电的原理仿真

楼主(2011-06-23):
●为恒龙1:10四驱电大脚越野车锂铁电池准备的LM317先限流后恒压充电的原理仿真

我没有养狗,每天遛一次车。算是有氧运动,儿子给出的题目。
越野加攀岩,车技有所提高。马路上与汽车同行,交_警未干预。
尚未考驾照,不用缴养路费。

三套锂铁电池。每天遛一小时,每套电池最多可用三天。
没有专用的充电器。想利用已有材料,弄个充电的东东。

首先大电流限流充电,然后小电流恒压充电,直至充满。
材料都是现成的,只差电压基准,去趟电子城拿来即可。

Proteus 仿真,不用白不用。现将原理仿真图片传上来。
点击图片看清晰大图。

LM317先限流后恒压充电 2011.06.22
为恒龙1:10四驱电大脚越野车锂铁电池准备的LM317先限流后恒压充电的原理仿真的简要说明(保存于 Design Notes ):

连接充电电池,接入低压交流或直流输入,按启动按钮AN1,继电器RL1吸合,红色指示灯亮,初始大电流限流充电。
初始大电流充电的限流电阻的阻值,可通过SW1和SW2两个钮子开关的搭配来选择。在两个10Ω电阻的情况下,能够组合出5Ω、10Ω、20Ω,甚至0Ω。
比较器U2:B负责充电状态的转换,其反相端参考电平由RV2设定到比被充电池的充电终止电压值略低近100mV;同相端电平取自电池电压折扣并滞迴。
U1的恒压输出由RV1预设到比该电池的充电终止电压略高700mV。当充电电池达到终止电压时,RL2吸合,黄色指示灯亮,转由LM317小电流恒压充电。
比较器U2:A的反相端参考电平取自充电电池,电流取样电阻R7(1Ω)上足够的压降维持着比较器的高电平输出,使RL1保持吸合,电源全程保持接通。
LM317小电流恒压充电电流缓慢减小到10~5mA时,可视为充电结束,比较器U2:A输出低电平,继电器RL1和RL2相继释放,电源断开,两指示灯熄灭。
二极管D6用于避免反向电流,防止断电情况下电池电压的窜入供电(U2:B有输出,导致黄色指示灯亮),并有利于充电结束的检测和电源的自动断开。
电容C2用于消除上电时U2:B瞬间输出高电平的瑕疵。电池电压越低,C2的取值应越大(10~100nF)。
在为低压继电器绕组串接电阻的应用情况下,电解电容C3不宜接入,否则将出现断开电源时两个继电器释放失败和反复抖动的现象。
两串联锂铁电池,充电终止电压为7.20V的设置举例:
比较器参考电平7.10V,LM317输出7.90V,7.20V时转恒压小电流充电,7.06V滞迴大电流限流充电,7.24V时自动断开电源,充电结束。

网友:
请问Lin老,磷酸铁锂电池哪种充电方式最好?

我试验过镍镉、镍氢和锂离子电池的脉冲充电,都要比普通的方式好,不知这个磷酸铁锂电池是否也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是头一次使用磷酸铁锂电池,没有任何有关它的充电的经验。
只知道这种电池具有可大电流快速放电、无记忆效应、过充和过放危害很小等优点。
因为没有控制手段,充电时看着它很慢很慢,但稍不注意就过充到八、九伏特以上。好几次了,用起来还未感到有什么差异。
我只是想用网上购买的小型手电钻所带的AC-DC适配器作为电源,再加上其它东西,临时解决一下充电的自动控制问题,不再人工监管,避免过充,并做到充满。何种充电方式对其为最好等更深入的问题没有考虑。

网友:
我觉得不用这么复杂吧
直接两个LM317
前面一块恒流
后面一块恒压
这样不行吗

网友:
当年527DZ那个充电器不是挺好吗.
贴出来

网友:
发现很多人都把 恒流 和 限流 混为一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不用这么复杂吧
直接两个lm317
前面一块恒流
后面一块恒压
这样不行吗

谢谢大胡子。
当然行。
但是,我只想用一个LM317,让它负责小电流恒压充电,直到充满,而且连散热片也不给它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lin老,磷酸铁锂电池哪种充电方式最好?
我试验过镍镉、镍氢和锂离子电池的脉冲充电,都要比普通的方式好,不知这个磷酸铁锂电池是否也这样。

所谓脉冲充电是大电流充一段再大电流放一小段吧?镍电一般用这种方式去极化,减少温升,锂电好像没必要。

网友:
镍镉、镍氢的需要短时间放电,锂电不需要的。

但间歇性的充电确实对锂电也有好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镍镉、镍氢的需要短时间放电,锂电不需要的。
但间歇性的充电确实对锂电也有好处。

有没有研究过脉冲频率/占空比和充电效率的关系?好像这方面的资料不多。

网友:
R16对R15比例似乎偏高,宜降低R16,(R16=3M,R15=3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