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重启,主板坏,电源爆炸,我遇上了

楼主(2011-06-23):
五月二十八日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我走到电脑城配了台电脑,(电源:康舒450,主板:技嘉H65M-D2H-B3,硬盘西数500G,内存:金士顿,显卡:蓝宝石.  i3 2100)没有想到啊,没有用到一个星期,电源和主板坏了,里面出现了水,第二次,电源坏,第三次,主板坏,开不了机,第四次,电脑重启,没有任何显示,鼠标键盘点不亮,有规律(开始启动一会儿就停了,然后突然启动又停,然后又重新启动),昨天拿去检查,又是主板坏,换主板,在那里试的时候好好的,回来用了一会儿也是好的,关机后,奇迹出现了,开机又是重启,和上次一样!(电源换成了OCZ 400W)
这是第五次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崩溃了!受罪啊,大家给点建议啊

网友:
电源太烂
没听过这个牌子
建议航嘉

网友:
哪来的水?电容漏液?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现在没有什么问题了,主板问题不断,这已经是第四块主板了

回复 网友B:
-----------------------------------------------------------------------电源基本没有啥问题了,就是主板问题不断,想想看,这是第四块主板了

网友:
建议楼主搬家。。

网友:
康舒电源还不错,是我司的客户,质量要求相当严!

网友:
楼上英明.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搬家还不至于,就是有点邪门,宿舍的空调也一会儿热风一会儿冷风,笔记本硬是连不上网,换地方,就立马连上,明天去买点香油什么的给来一个开光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难道是有病毒?不过这病毒太厉害了吧

网友:
这么邪门。。。LZ拜拜神吧,可能比再接着换主板有用 呵呵

网友:
正品康舒电源真的还不错,虽然我用TT的,在电脑城兼职过,多彩大水牛之类勿用

网友:
lz家比较邪门,先请一个大师看看风水再说

网友:
难道又是地线惹的祸?

网友:
其实电源差不差 和品牌和系列有关系   有些电源品牌不是所有系列都差 你正好用上好的啦 然后就觉得这个品牌的都好

我以前一个大水牛的电源 质量不好 (纹波太大,导致系统不稳定) 换了一个航嘉的好了
但是我们公司也是大水牛的 但是就没这个问题  都是大水牛的 不同的系列 质量 价格都有差别!

网友:
换其它牌子的主板

网友:
同是大水牛牌的电源,生产厂家、产地、电路、用料可能有很多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源都给换过了,今天打算去换一个微星的主板,再出现这种怪事,我戒电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卖电脑的也表示无语,买个电脑就是买罪受

楼主:
回复 楼主:

大家给想想办法啊,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

网友:
全部拆出来,先用集显,裸奔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G:

完全没有用,因为我试过,CMOS放电也没有用,一直重启,界面都没有啦

网友:
测一下电源接地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康舒电源还不错,是我司的客户,质量要求相当严!

東莞(塘廈)康舒电源还不错(正品)

就怕山寨!

楼主:
不会是因为我装虚拟机造成的吧!用VM装ubuntu 的,用了不久出问题了,说虚拟机有问题,会造cpu 成不稳定重启!我也没有管,调试了好了有用,不一会儿出现了bois 损坏的界面,接着启动了另一个bois
还有另一种情况,我在安装和谐补丁时报告有毒,我没有管

楼主:
回复 网友F:

测了,电源正常!

网友:
格了硬盘用DOS玩超级玛丽试下。

楼主:
只有拿到卖家哪里去格了,可是又舍不得里面的东西

网友:
建议:
查你的市电有无异常。
再查一下有强电磁干扰。
从你说的现象,不是换主板或电源就能解决的。
相信有坏人不信有鬼。

楼主:
回复 网友H:

多谢提醒,我在学校用学校的电,而且同宿舍的同学的电脑就没有事呢?我没有结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老大也出现这种情况啊,我不介意它坏,可是这频率快的我不能接受,基本是七天一次,现在好了,一天一次

网友:
建议买个好点的电源,因为这个电源质量好坏直接影响你主机的命运啊 ,我同学买了个普通电源,结果一次电涌直接把机箱里边的东西烧个精光,全换新的了。所以电源这个东西一定要买好的。我的台式机虽然也就值一千五六百块但是我花了三百多买了个航嘉磐石小型服务器电源,这个质量没的说啊,看做工就知道了,而且这个重量跟劣质电源的就是有区别。所以啊,电源一定要换好的!!!!!!

网友:
家里有小孩吗?

网友:
是不是中病毒了啊

网友(2011-08-19):
别买电脑了,买彩票吧

网友:
我试过一机子专烧显卡的,连烧了三张,电容全爆,没法子,换了电源,没事。楼主既然用得i3了,又何必省一点银子,不弄个好的电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