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示波器开机瞬间能看见那条基准线,然后就什么都没有显示了!谢谢

楼主(2011-06-23):
请教: 手上有个"扬中60M"的示波器  现在就开机有瞬间能看见那条正常时的基准线, 然后就什么都没有显示了!

并且旋纽那些都是可以作用的  就是再次按的时候的显示位置 是感觉得出 旋纽 还是有作用的!

请教下 坛里的  师傅 们   会是那里的问题,  谢谢了!  谢谢!

网友(2011-08-03):
可能和显示部分的电源有关,或者部分程序挂了,要懂他们的设计才好分析。否则,一头雾水的。
按键有反应,说明主CPU在工作。开机瞬间能显示,或者说明开机瞬间显示部分的工作电压也是瞬间正常。之后就不正常了。
也可能像一些用FPGA做的运算,可能个别部分BANK工作不正常。

问问原厂的技术支持,提供维修方法。

网友(2011-11-15):
回复 楼主:
请教: 手上有个"扬中60m"的示波器  现在就开机有瞬间能看见那条正常时的基准线, 然后就什么都没有显示了!
并且旋纽那些都是可以作用的  就是再次按的时候的显示位置 是感觉得出 旋纽 还是有作用的!
请教下 坛里的  师傅 们   会是那里的问题,  谢谢了!  谢谢!

先风扇是转的吗,如果风扇不转可能是过高导致系统保护了吧----仅供参考哈,因为我的示波器坏了都是找的原厂的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