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晶振负载电容调节的疑问。

楼主(2011-06-24):
看资料上有冲突的两个地方
第40页

The total internal capacitance is 12.5 pF and is adjustable in approximately 127 steps (97fF/step).
这里说的调节是每步0.097pf.

而下面给出的公式却是0.085pf每步

Cint = 1.8 pF + 0.085 pF x xlc[6:0] + 3.7 pF x xtalshift

我的晶体负载电容是9pf的。采用公式计算,XLC取85,得出9.025pf的输电电容。

用WDS3计算却是XLC取0x5b,得出8.957pf的输入电容,跟上面的公式不相符,也于0.097pf每步的描述不符。

请问这个值 到底该怎么算?

网友(2011-11-08):
12.5pF/127=98.4fF
大致这么多

网友:
这个负载电容 和PCB 走线 等都关,实际调试方法
1、打开频谱 将SPAN 打1M , 频率 打30M ,AMP 打到-40dbm,将电缆靠近 晶体上方,但是不要接触到晶体。
2、调节09 寄存器,重复修改,直到震荡频率最接近30.000000M
3、09 寄存器调试完毕,可以进行后面的调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