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软件 可以自动剪切指定jpg图片里面的指定位置和长宽的小图片出来,然后存

楼主(2011-06-24):
现在做界面,需要剪切分解图片。比如main.jpg(800*600)  我要在它的X:50  Y:60 位置 剪切  W:70   H:60的图片

由于剪切得太多了,有没有这样的软件可以实现。          Photoshop CS4  里面有个自动动作 编辑脚本,不知道能否实现!

大家推荐下  谢谢

网友:
JPG图片切割工具JPEGCrops_选择图片区域(可批量操作)

楼主:
我的是每张图片 要剪切的位置不同的噢

楼主:
我要的是自动处理  不是一张张的去剪切     软件按照我的要求剪切

网友:
Photoshop里有一个功能专门干这个的

网友:
linux 下有个什么magic   写个脚本就可以批量处理了。

网友:
JPG文件就是一种格式,如果你搞明白了格式,自己去取合适的数据区就OK了

楼主:
PS 貌似没有这么智能    能指定位置剪切图片!  另  PS有没有键盘输入鼠标的位置来剪切图片,用手移动鼠标到指定位置太累了!

linux下貌似又imageMagick具有此功能  还没懂这个1

网友:
我的是每张图片 要剪切的位置不同的噢
---
那如何自动化呢,一个图片对应一个剪切坐标表?

网友:
记得有一个叫切片功能的,

楼主:
解决了  linux下面的

ImageMagick的网站:www.imagemagick.org。这里是ImageMagick加工过的图片的例子。

-crop参数是从一个图片截取一个指定区域的子图片.
格式如下:convert -crop widthxheight{+-}x{+-}y{%}
width 子图片宽度
height 子图片高度
x 为正数时为从区域左上角的x坐标,为负数时,左上角坐标为0,然后从截出的子图片右边减去x象素宽度.
y 为正数时为从区域左上角的y坐标,为负数时,左上角坐标为0,然后从截出的子图片上边减去y象素高度.
如convert -crop 300×400+10+10   从src.jpg坐标为x:10 y:10截取300×400的图片存为dest.jpg
convert -crop 300×400-10+10   从src.jpg坐标为x:0 y:10截取290×400的图片存为dest.jpg

然后写个脚本就OK了  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