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中从站能和从站进行通讯么,关于高级PPI的问题

楼主(2011-06-24):
我做的组态是:
1.1台电脑通过编程电缆连接CPU226的端口0
2.另外一台电脑通过编程电缆连接CPU224的端口0
3.2个CPU通过DP线将端口0连接在一起
请教各位师傅,CPU226和CPU224之间能够进行通讯么,走的是什么协议,还有如果能通讯的话怎么进行设置或者编程,感激不尽!!!

网友:
CPU226和CPU224之间能够进行通讯,直接使用MODBUS协议或自定义协议都是可以的。
看看系统手册,后面有通信的实例。

楼主:
按照我上面的组态,226和224都是作的从站,从站和从站之间通讯能走MODBUS协议吗?但是我看了手册上面说的是只能进行点到点通讯,而且走的还是PPI协议,好像要调用网络读写功能,不知道怎么用,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
这个可以的,,我以前做过这个实验的  但是站口好像要改变,,两个好像不能够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