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彩屏显示图片颜色失真严重,怎么办?

楼主(2011-06-24):
最近做了个nios核操作3.5存的TFT彩屏,想让它显示一张图片,可是图片的人形是出来了,但是颜色失真比较严重。我用的是Image2Lcd软件取的模,我先取了一整屏的红色 能显示出来,绿色和蓝色也能显示出来,但是我在图片上截了点粉红色的图显示一整屏,就如下所示:
结果在彩屏上显示的却是蓝色,这个怎么回事啊?我查过指令手册,彩屏的初始及设置都正确啊!彩屏的芯片是ILI9481.
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
应该是颜色反转了吧,找找哪个寄存器设置RGB顺序的,改一下
另外颜色如果正确后(RGB纯色正确),但其它颜色不鲜艳的话,可能是GAMMA曲线设置有问题,这个一般人不好调,得找屏生产厂家,把调好的GAMMA参数给你。

网友:
查查颜色数据线的是否都是正常的

网友:
是写数据或读数据算法有问题,我以前也是,随后发现是写数据问题,但是人形还是出来了。。。好好检查一下,我当时就是指针应该+2的地方我+1了,就造成失真,实际上不是失真,是数据错误。

网友:
读取LCD ID(00h) 试试确定是哪一种驱动芯片,我买的LCD,老板给的是ILI9325资料,实际上是SPDF5408,gama设置不一样,颜色区别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RGB纯色是正确的!我这个屏是在淘宝上买的,看来还得找店家谈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正确的,我试了RGB纯色是正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应该不可能的,我试了RGB纯色是正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怎么读芯片的ID啊,能说得更具体点吗?我在芯片资料上看的是寄存器里面一个值设置为0时为RGB顺序,但是在程序里面要写成1,时才为RGB时序,所以我怀疑芯片可能不对,但是其他的些指令还是正确的!

网友:
颜色格式不对应,纯色的时候错位无影响所以纯色是对的。

网友:
颜色取反了,我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
单片机和电脑的取色是相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试过取反色,但是还是一个样颜色不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我也刚想学习NIOS操作3.5的屏 能不能指导指导 我的QQ59260293 谢谢了

网友(2011-10-12):
回复 楼主: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导致图片有些颜色丢失,然后颜色过渡的地方 惨不忍睹!!!
求解决!!!!

网友(2011-12-1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是不是屏的质量问题

网友:
绝对不是屏的质量问题,由于16位的真彩色需要去掉一些低位值,而现在的软件不会将色彩进行抖动处理,导致在颜色渐变区域存在严重的颜色失真。

网友(2012-05-29):
这个屏不知道颜色格式是怎样的,彩色图片显示正常,红色什么的所有的颜色都有。但独立设置字体及背景颜色时,就无法按正常颜色代码显示,只能显示颜色代码低16位,但又能显示黄色和暗红色,这两种颜色是24位的,而实际颜色代码却和标准颜色代码不匹配,看上去,高位像是有效一样,但具体不清楚是什么值,与正常24位代码不能对应,非常奇怪。不太明白这块屏具体是如何使用的,反正低16位颜色码都可正常显示。基本上都会遇到这个问题,火牛开发板,希望知道的朋友出来分享一下,是不是那里需要另外设置一下?